楼主(2008-12-12):
三相故障,一般来说,绝大都属于永久故障,所以没必要重合,即使重合,成功率很小,同时对系统冲击也大

网友A:
楼主能不能解释一下什么是三相故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相故障,一般来说,绝大都属于永久故障,所以没必要重合,即使重合,成功率很小,同时对系统冲击也大

泛泛而谈的,没啥意义。三相故障貌似导致的原因也有很多种,外围缺相,相序错误,内部参数设置,接线,硬件跨接种种,排除故障肯定要重新上电。永久性故障?!

网友C:
太简单,能不能说的明白一点.

网友D:
自动重合闸一般用于高压系统,

高压系统接地故障一般是瞬间接地,跳闸后再自动重合闸,如果合住了,说明故障是瞬间的,

楼主:
那请山寨阿Q不泛泛而谈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山寨阿Q不泛泛而谈个

本来就是空洞无物,还开主题帖,别人说你不好就不高兴了啊?呵呵,有具体内容才可以谈,随意谈那可谈的就太多了哦。

楼主:
楼上的谈太多怎么了?为什么不可以谈太多呢?
如果不谈怎么沟通呢?
还有别人说我不好,得让我知道怎么个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