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2):
答复网友:三相固态继电器击穿问题
在2008-12-11,237724373  写道:
   信老师,你好!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
   我有台三相1kw的电机,我用两个三相25a的固态继电器来控制它正反转.(事先我已经问过这个厂家的技术人员了,他告诉我说完全可以的.而且散热器,导热膏,风扇我都按要求配装了)结果才运行一天,一个固态继电器中的一相就相通了,断不开了.我认为是固态继电器的质量问题要求厂家给我退换,可厂家的技术人员说是我使用不当造成的,说我没有安装压敏电阻(刚开始问他的时候都没说要装),说电机正反转 转换时电压很高的,没装压敏电阻很容易坏的.
   我想问问压敏电阻的作用是什么?一定要装吗?还有厂家说的是真的吗?

1,你的三相ssr的耐压=?
2,电机正反转 转换时电压确实很高,一般要600~700v左右,电机越小转换电压越高。
3,压敏电阻能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但压敏电阻的电压值必须选择正确!必须选择为临界击穿保护状态才行。你的电机应该选择680~750v的压敏电阻。而你的ssr的耐压必须大于750v。否则发生击穿故障是很正常的。

网友A:
我觉的这个压敏电阻应该加在固态继电器内部,也就是说厂家就要考虑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的这个压敏电阻应该加在固态继电器内部,也就是说厂家就要考虑进去
加在内部时,如果仅仅压敏电阻损坏势必要更换整个模块?
加在外部是比较合理的!

网友B:
压敏电阻的选用应该是电源电压的1.6~1.8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敏电阻的选用应该是电源电压的1.6~1.8倍
与我提出的680~750V矛盾吗?
而固态继电器的工作电压必须大于电源电压2倍以上才行!否则击穿的概率是很高的!

网友B:
明白了,谢谢老信!
还有个疑问:就是散热器怎么选呢?是不是选能安装上SSR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谢谢老信!
还有个疑问:就是散热器怎么选呢?是不是选能安装上SSR的就行?
根据负载功率选择,当然是越大越好。

网友B:
今天我有好多问题问题,总算逮着你了!
问题:我有个汽缸,想让汽缸任意停留在一个位置,用行程开关控制位置,用什么样的电磁阀?

网友C:
3位5通双线圈,中位截止的电磁阀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谢谢老信!
 还有个疑问:就是散热器怎么选呢?是不是选能安装上SSR的就行?
根据负载功率选择,当然是越大越好。

网友B:
好象看见过这个帖子但一时找不到
中午的时候换了阀把控制电路也改了
刚试验完,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象看见过这个帖子但一时找不到
中午的时候换了阀把控制电路也改了
刚试验完,已经解决了!
在这里: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169566

网友D:
楼主和楼上的各位或以后各位,我学习了上面的贴子。但是有个疑问,就是什么情况下要用固态继电器呀?与普通的继电器或接触也能实现功能呀?能不能说在这里或哪位有相关的文档发给我一下,我的EM:li-wei-cheng@163.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觉的这个压敏电阻应该加在固态继电器内部,也就是说厂家就要考虑进去
加在里面一点都不实际,要是压敏坏了整个固态继电器都报废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