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触电

楼主(2008-12-12):
人体直接碰上班了带电体,接触到绝缘损坏而漏电的设备或者是站在发生接地故障的周围都能触电。根据触碰导线数目不同,触电分为两线出版触电和单线触电。两线触电就是指人的身体同时接触到同一电力系统中的两根电线。这时人体接受线间的电压,使身体成为电的通路、两线触电大多数是在带电工作时发生的。如果各相的有电部分距离很近就更容易发生。两线触电最为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电压最高。
   单线触电是指人体碰到了带电线路或者各种电气装置的任何一根线引起的,单线触电也很危险。
   在各种触电方式中电流都要通过人体,但通过的数量并不相同。在两线触电时,通过人体的电流是:In=U/Rn
   式中:In 通过人体的电流(安)
   U 电气设备的电压或线电压(伏)
   Rn 人体的电阻(欧)
   在单线触电中,由于网路中接地方式不同,通过人体中电流数量也不一样:

网友A:
我们在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安全,电看不见,听不着,闻不到,一摸就倒,所以要特别小心,即使明知无电也要当有电处理。

网友B:
人体的感知电流0.7----1毫安
人体的摆脱电流10---16毫安
50毫安以上成致命电流
30毫安以下,对人体没有致命危害

楼主:
不管人体能承受的电流多大最好是别触电

网友C:
^_^说到触电想起个事

经过有高压线落地的地方是要双脚并在一起,跳过去^_^

楼主:
别产生跨步电压就行啊

网友D:
同志们,工作时候注意安全啊.

网友E:
工作是一定注意,自己做好保护措施

网友F:
借用某人一句话,A也可以讨论半天的,楼上两位同志配合不错

--  作者:fa_ybq
--  发布时间:2008-12-12 12:49:00

--
^_^说到触电想起个事

经过有高压线落地的地方是要双脚并在一起,跳过去^_^

--  作者:zlx12345
--  发布时间:2008-12-12 12:50:00

--
别产生跨步电压就行啊

,继续歪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