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2):
请教各位大虾:(1)触摸屏能不能保存历史数据,能保存多少啊?比如我做流量计,要保存每天,每月,每年的流量。(2)触摸屏能不能支持查询功能啊?要查询以前的数据 (3)触摸屏的打印功能  看到有些触摸屏支持USB或串口的打印功能,有没有人用过啊?是不是用宏编程啊,编程麻烦不??

网友A:
可以保存,触摸屏容量不足,可以通过加CF卡,
通常数据可以保存在卡中,卡中的数据也可以在电脑中打开,那么查询打印就可以做到
这个就是个日志功能,三菱的GT15系列屏在屏上也可以查询之前的数据

网友B:
呵呵;这个要看具体的品牌及型号;
保存数据可以用带扩展卡的;有的可以支持4G的;
打印功能有的屏是要用指定的打印机型号;

网友C:
^_^你用这么多功能直接用组态软件做完了^_^

楼主:
TO:1楼  我想知道在触摸屏上能不能支持查询打印功能

TO:3楼  我也想用组态啊,但人家不配上位机啊

网友B:
呵呵;要看你选的触摸屏带不带这些功能;
选购产品时向代理商说明这些要求;

网友A:
三菱的GT15系列触摸屏可以扩展打印机模块,型号:GT15-PRN (打印机连接用USB模块)

网友D:
可以,我们用的西门子MP370触摸屏,用于数据监控,历史数据可以保存一周。

网友C:
很多屏都带打印功能的,就是贵些。

客户要求用上位机,还有不给做的呀,加些钱就是了,现在一个好点的、大点的屏也不便宜。

网友E:
自身是用flash的,但是容量很小,有扩展接口,可以接CF卡.

网友F:
用屏做存储和打印是没有问题的,你看一下说明手册,应该能做的。历史记录查询好像没见过,有知道的出来讲讲!

网友A:
历史记录可以用日志功能做出来
功能强点的屏会有日志功能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TO:3楼  我也想用组态啊,但人家不配上位机啊
跟他们沟通一下,现在的电脑价格很便宜呀,用组态很好做的。

网友A:
电脑价格很便宜,也要钱啊
组态软件也要钱吧,要两个加起来和触摸屏比较
也有可能有的机器不适合放电脑

网友H:
我还从来没用过屏上的打印功能呢,说实话,还真不知道怎么用,也没有试过

网友I:
你可以看下下面的资料,如果还有疑问联系我
WEINVIEW 触摸屏 MT6104T
支持USB鼠标、USB键盘、USB打印机、U盘等通用USB设备
支持八种语言或字体在线切换,
支持WINDOWS所有字体。
USB打印机,串口打印机,
微型打印机。
U盘和CF卡下载,即插即用,且具备可移动性。
可以在线修改跟控制器的通讯参数,比如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等。
客户的 MT500 程序可以直接转成 MT6000/8000 程序.。不需要重新编写,采用 WEINVIEW 保证客户的设计程序可以持续升级。
1、 支持12个不同用户,每个用户有6种操作类别;
2、 支持延迟开关、操作前确认等保护功能;
3、 外部联锁功能;
4、 所有安全防护针对每一个物件。
5、 不符合权限的物件可以设置为隐藏。
基于开放的Linux系统平台,运行稳定可靠,使产品具有持续可升级的特性
最多可以连接三台条形码扫描仪
可以在故障发生,数值输入,开关动作时,触发一个位为ON或者OFF
可以在Excel表格中编辑事件登录信息,再导入到工程中,操作快捷方便。
可以将保存的历史故障、历史数据等上传到电脑,并转换为CSV文件,可以使用Excel直接打开。
可以将保存在HMI上的资料,备份到U盘或者CF卡,并在电脑上来分析和编辑。
上传、下载程序都需要提供正确的密码,且反编译上传的文件也需要提供正确的密码,保证了程序的绝对安全。
可以显示实时趋势图和历史趋势图,具有查看功能,可以控制显示过去的任意一天的趋势图。且支持浮点数的趋势图。
可以将采样的数据以报表的方式显示出来,且可以控制显示已经产生数据的任意一天的数据。
可以显示由一组连续的寄存器数据形成的曲线。
MT8000/MT6000不同尺寸型号之间程序可以互相转换,无需重新编写程序。
如有需要联系我qq879171195.bxl@boninst.com

网友J: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虾:(1)触摸屏能不能保存历史数据,能保存多少啊?比如我做流量计,要保存每天,每月,每年的流量。(2)触摸屏能不能支持查询功能啊?要查询以前的数据 (3)触摸屏的打印功能  看到有些触摸屏支持USB或串口的打印功能,有没有人用过啊?是不是用宏编程啊,编程麻烦不??
1. 能保存历史数据; 保存多少根据你的数据量来计算;如果触摸屏内存不够的话,可以扩展CF卡或者U盘;

2.可以查询以前的数据;根据时间来查询.但是不会像电脑那么方便.

3.一般触摸屏会支持打印机,串口或者USB的都有支持;并且有直接驱动,你只需要选择相关的打印机驱动就可以了,不需要编程.

网友K:
用威伦的mt8000系列吧,你要的功能都有,就是看说明书有点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