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2):
我用一台触摸屏与西门子200和一台产电的变频器通讯用485通讯,三个设备挂在一条通讯线上,与PLC通讯用的是PPI,与变频器通讯用的是MODBUS。在通讯过程中出现了只要变频器运行起来,屏与PLC有时候就通讯不上,但是与变频器的通讯是正常的。这个问题不是总是出现,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在昨天的调试中,在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把变频器和电气柜的外壳一起接地,这时候就完全正常了,我们再把接地断开,通讯也是正常的,运行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大家谁知道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可能是变频器的干扰造成的

网友B:
应该是变频器的干扰。

网友C:
是变频器干扰所导致的,只要变频器可靠接地就没问题了

楼主:
但是为什么接地之后再断开接地通讯也正常了?

网友D:
有可能是接地没有做好!
你所说的短开后没有出现,干扰并不是短开肯定出现的,只是偶尔出现的!

网友E:
干扰的,屏和PLC的连线是你自己做的吧,^_^买个原厂的会好点^_^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但是为什么接地之后再断开接地通讯也正常了?
呵呵,通讯干扰的问题本来就很复杂,通过你的尝试基本判断为变频器的干扰所致就可以了,至于现在正常,干扰肯定一直存在,只是没有到至于影响的程度。各个通电设备都是电磁干扰的发射器和接收器,能达到兼容就可以。有些达不到兼容的,尤其不同期的产品,抗干扰性差别很大,可能再怎么接地也无济于事的。

网友E:
LS的变频器应该好点,西门子的PLC容错也很好,楼主说说你的触摸屏是什么的呀。是不是屏选的不太好呀^_^

网友G:
变频器的干扰也分很多形式,不过接地可以减小对其它设备的干扰;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既然是变频器变频器干扰的问题,我就让厂家去换更好的通讯线或者改改方案了。现在用的通讯线确实是我们自己做的,抗干扰能力确实值得怀疑。

网友H:
2009年邮政有奖贺卡,淘宝http://shop36219703.taobao.com/热买中。有兴趣的朋友逛逛。http://shop36219703.taobao.com/

网友E:
楼主,把你的屏说说是什么的呀?PLC和变频器都是比较好了。按说干扰问题应该不是很严重呀。还可以考虑改改波特率等方面的设置。

网友I:
检查是否有干扰源,最主要的是查查接线问题.

网友E:
楼上的没好好看吧,不是说了吗,干扰源是变频器呀。

网友J:
把变频器的接地接好
电气柜的外壳接地接好

网友K:
典型的变频器出线干扰通讯的现象
楼主你的设备没有出现跳停你就算幸运的啦!
建议重新布线

网友L: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现象,变频器是干扰源,也在一开始没扰,后来就有了。我们是三相四线制的,又加电容,又重打接地也没根本上好,只是改善了一些。干扰是问题是一个深层的课题呀!

网友M:
把接地和屏蔽作好问题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N:
线分开走

网友O:
应该是干扰引起的,还有你看看现场有没有电焊机在用,我以前遇见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