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排除

楼主(2008-12-12):
一客户的90KW英威腾变频器用按钮升降速,但是上升按钮按下去速度没有反应,下降按钮按下去数显仪表上显示的速度值反应不灵敏,问客户厂电工按钮是否好的,电工肯定的说是好的,线接的也都很紧。我就纳闷了,于是就亲自过去查查,我的妈啊,这什么电工啊,用的是再老不过的按钮(我怀疑在市场上根本买不到了),检查后发现上升按钮已经坏掉,下降按钮也接触不好了。哎!

网友A:
吼吼,此篇建议发在无所不谈,日记心情版式。

网友B:
现在的客户就是不动脑子就知道瞎叫唤。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事。

网友C:
其实这种情况也算正常
自己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每一个人
的确有的厂家电工根本就是侃班出身的
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抱怨也不管用

网友D:
我觉得 这也很正常的呀,也可能是电工不仔细,也可能电工经验不丰富,就是在设计院里的高工也不是水平很高,所以大家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有所提高

网友E: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查不出!真是郁闷!可能是新手吧,如果是新手能够理解,因为我们都是从新手过来的!

网友F:
现在的电工都是怎么了,按钮好不好用,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