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BST调试

楼主(2008-12-12):
第一章     带束层纠偏

一:系统说明
1、系统组成
该系统有一个传感器CCD Pro5000/50,驱动器EMS17/100,控制器Pro Com40,18W高频灯盒为一组,共有两组。通过CAN总线与BST Pro Logic模块、触摸屏BST Pro Touch相连,客户PLC采用施耐德PLC,和BST Prologic之间的通讯是通过以太网进行的。

2、工作原理
该纠偏系统对带束层进行自动分段纠偏,传感器是CCD Pro数码相机,CCD Pro传感器检测到物料的实际位置,再与所需达到的设定位置进行比较,自动纠偏程序储存在BST Pro Logic模块中,根据比较的结果再将动作信号发给BST的控制器ekr Pro Com40,控制器输出电压信号给推动器EMS17的电机动作,从而驱动传送架移动,同时带动物料,保证纠偏后的物料在理想的位置,准确地贴合在成型机鼓上。相关的纠偏参数设定可以在触摸屏BST Protouch上进行。

二.机械安装
1、驱动器EMS17的安装
1)驱动器EMS17如示意图安装,且与运动部件的连接件必须要有良好的刚性。
2)安装驱动器时要保证其与运动件之间的轴向水平及轴向平行,保证运行过程中不会出现死点。
3)驱动器导杆上在出厂之前会有一个丝杆中位的标志“+”,安装前如果丝杆已经发生了伸缩,导致标志错位,一定要先调整丝杆,使丝杆处于标志位置,也即处于±1/2行程,然后将执行机构的移动部件也调整到机械中心位置,进行连接。
4)由于该型号驱动器直流电机的尾部有一个编码器,所以安装时要保护好编码器,以免损坏。
2、控制器的安装
1)控制器接好线调试完成后把控制器盖板的螺丝固定好。
3、 CCD Pro的安装

1)数码相机安装在微调支架上,借助微调支架可以调整照相机的位置,例如:

2).固定异型铝合金型材的螺丝要全部拧紧,以免松动造成使用过程中相机的安装位置改变;
3).相机的中心要尽量保证与设备机械中心的中心一致,这样可减少误差。
4).安装相机处留有足够的的空间以方便安装、调试相机。
5).相机最好配置镜头保护罩。
6).CCD Pro的安装位置必须保证看到光线(有大于5mm的缝隙)
7)安装相机的横梁刚性要好,以免出现抖动
8)数码相机的两个塑料塞子在设置完拨码开关和BCD码后要再次安装好并旋紧,以防灰尘进入相机镜头,导致相机误动作。
4、高频光源的安装
1).必须安装在牢固的支架上,导线必须捆扎在妥善的地方。
2).灯盒最好与相机检查线平行。
3).注意避免杂质沉淀。
4)。如果背景光线很强,在照相机的可见范围内遮挡一块黑色无光泽的平板。这样可以避免外来光线的干扰和确保对物料边缘进行无缺陷地扫描。
三.电气接线和设置
1、电气接线注意事项
1)车间必须有良好的接地和屏蔽线,以免出现信号干扰影响纠偏使用的稳定性。
2)按图接线,保证传感器的屏蔽按EMC标准接好
3)所有线的长度根据现场实际取长,多余的线剪掉,将所有的线固定好。
2、终端电阻的设置
    一个CAN系统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CAN设备均需要设置终端电阻。
在断电情况下,任何一个总线模块的CAN-H和CAN-L之间的电阻为60欧姆。
在该纠偏系统应用中,两个数码相机(控制器)均无终端电阻,一个控制器ekr ProCom40需要设置终端电阻,把JX27做跳线即可。

在触摸屏ProTouch上应带终端电阻,其9针插头上由一个拨码开关来设置其终端电阻,ON代表带电阻(OFF不带电阻)。
3、 CAN总线地址设置
在该纠偏系统应用中其中一个数码相机的CAN 地址为1,另一个数码相机的CAN 地址为2。

同样,在该纠偏系统应用中其中一个控制器的CAN 地址为1,对应另一个数码相机的控制器的CAN 地址为2。

控制器ekr ProCom40的拨码开关在控制器的上盖处理板的右下角:

4、控制器的拨码开关DIL switch的设置
1、

一个相机成组使用时,需要将拨码开关S2.3拨到ON状态,S2.4拨到OFF状态。

5、 接线图见附录
四:控制器的调试和设置
1、面板
1) EKR ProCom 40前面板按键的含义

单键/多键组合 功能

自动定位

手动定位

回中
物料左边缘导向
物料右边缘导向
中心线导向
操作模式“自动”:导向点切换到左/右
操作模式“手动”:手动定位导向设备到左/右
设置:增加和减小参数数值
单键/多键组合 功能
提出设置功能
储存并退出设置功能

特殊功能激活(如:震动)

菜单选择
作业的控制器选择

2)前面板显示元件的含义
A、位置标示
共有三个位置标示(指示灯串)。
五个指示灯显示物料现在处于相应传感器测量范围内位置。
两个红色指示灯警示测量范围的极限位置

如果传感器3没有连接入系统,传感器3的位置标示显示驱动器现在的位置。
B、数值显示
标准操作:
在标准操作中,被选择设备地址被显示在三位数液晶显示屏上。

                        设置菜单:
在各个设置步骤中显示实际的设置参数
指示灯 状态 含义
菜单● 暗
闪烁
亮 菜单选择激活
运行● 暗
闪烁
亮 处理器正常
A● 保留
B● 保留
锁● 暗
闪烁
亮 没有锁定

锁定
错误● 暗
闪烁
亮 没有报错
外部设备报错
内部设备报错

2、选择好控制器后需要作如下调试:基本设置(仅在设备初次调试启动时,或者有部件更换时设置)。将所连接的构件加入到设定菜单中

1)上电。

15)通过按键‘PLUS‘选择参数“3“(回中)

16)通过‘MINUS‘ 或 ‘PLUS‘按键设置参数到数值“102“ (电机型号为EMS17)

17)按下按键‘ENTER‘ 储存设定好的参数值(参数3的参数值)

178)按下键‘MENU‘. 关闭所有设置参数菜单

3、设定驱动器的极限
1) 按下按键“MAN”并且按住这个按键
然后再按下按键“SETUP”。稍后再同时放开这两个按键
“SETUP”按键的指示灯亮起而“ENTER”按键的指示灯闪烁。
2).用按键“MINUS”移动导向设备到想要的折返点1(限位1)。
折返点1限定了电机朝向传感器1方向上的导向运动位置。
3).按下按键“SENSORLEFT”折返点位置被储存。

4).用按键“PLUS”移动导向设备到想要的折返点2(限位2)。
折返点2定了电机朝向传感器2方向上的导向运动位置。
5).按下按键“SENSOR RIGHT”,折返点位置被储存。

注意: 按下按键后上面的指示灯不会亮,但是这并不影响正确储存折返点位置。
6.)按下按键“ENTER” ,行程限位的调整完成。

以上驱动器的两个极限设定好以后,将控制器切换到回中SC状态,如果驱动器能够正常回到中心位置则说明极限设定正常。

4 、确定自动纠偏方向和电机旋转方向
经过以上步骤的调试,此时系统可以正常自动运行,检查自动运行方向与实际需要是否一致,即驱动器运行方向与物料偏移的方向相反,纠偏正确。如果驱动器运行方向与物料偏移方向一致,则改变控制器EKR Pro Com40 的拨码开关DIL  switch  S2.1的位置设置。S2.2是用来改变电机旋转方向的。

五、相机的调整
1、数码相机的简介
该纠偏系统的数码相机的型号为:CCD Pro5000/50,分辨率为5000像素,视角为35度。

数码相机的调整主要有几个方面:X轴、Y轴、Z轴、曝光时间、焦距、黑平衡和白平衡等。
目前的高频光源是高频(30K HZ)的。

数码相机通过CAN总线与控制器等进行数据交换。在数码相机上有8个按键和一个液晶显示屏,在屏幕上显示相机的波形、相关的参数菜单和总线状态。

2、显示屏的介绍
1)图形显示

    总线信息
   总线信息由3个字母组成。

    具体含义
第一个字母 R “Bus Running”;总线系统正常运行。
O “Bus Off”;现场总线系统发生故障。
第二个字母 空白符号 运行正常
S 照相机没有接收到任何同步的帧信息。
第三个字母 I CCD照相机处于预置状态下。
S CCD照相机处于暂停状态下。
P CCD照相机处于预操作状态下。
O CCD照相机处于工作状态下。
 CAN地址
    显示出当前的CAN地址。‘2.1’表示地址21。
2) 结束行

结束行的参数含义:

第1栏 第2栏 第3栏 第4栏 第5栏 第6栏 第7栏 第8栏 第9栏
1 1>↓ A 125 B 127

A

12.3

VWN
2 1<↓ A 125 B 127
3 1<↑ A 125 B 127
4 1<↑ A 125 B 127
5 --◆ A 125 B 127
6 --◆ A 125 B 127
7 --◆ A 125 B 127
8 --◆ A 125 B 127
第1栏:检查边缘的编号。
第2栏:  •  数字表明在搜索方向上应该使用第几条边缘。
           •  随后确定出搜索方向。
              向右方搜索 = >
              向左方搜索 = <
•  从第三个位置可以确定出对比度过渡方式。
↑= 对比度过渡 暗/明
↓= 对比度过渡 明/暗
第3栏和第4栏:给出了明暗区分的触发阀A及其触发值
第5栏和第6栏:给出了明暗区分的触发阀B及其触发值
第7栏:显示出用户所选择的曝光模
A = 自动曝光“开”
F= 自动曝光“关”,这时曝光时间为所显示的固定值。
第8栏:显示当前的曝光时间(单位:毫秒)
第9栏:以简写的形式给出了当前的曲线模式
V= 视频曲线
       W=白平衡曲线
VW=具有白平衡功能的视频曲线
VWN= 具有白平衡功能的视频曲线的标准表示
在第9栏和第10栏中给出了标准化的边缘定位。
   第11栏和第12栏给出了物理的边缘定位。
   第13栏是用于调节运行的。在栏内给出了左物料运行
   轨道的宽度、减去半个分辨率的物料传送轨道的正中心和右物料传送轨道的宽度。
3) 下拉菜单
    按下“SETUP”键,调入本菜单。

下拉菜单的结构

3.数码相机调整
  1)  粗调整
   首先应对数码照相机进行粗调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数码相机的检查线全部落在灯盒的有效范围之内,而没有被机架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