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故障排除一例

楼主(2008-12-12):
某10吨行车空车是开车正常,吊东西时起来后马上就自己滑落,然后就再也吊不起来。维修电工说接触器等元气件都换新的也不行。亲自过去一查,原来接触器里面触头是点接触的,空车时电流小,还可以,但吊负载时电流大了就把触头给烧掉了,于是就找到采购要求把接触器全换成面接触的。换上后就正常啦。

楼主:
请版主看看,能否加精。谢谢!

网友A:
^_^也是个经验帖呀^_^,行车上还要选的电流等级大一点,要不也是容易坏触电。不过,行车上坏线圈的比较多。

网友B:
呵呵,我看版主不是加精与否,可能要删你的回复帖。点接触,面接触之前没有听说过,仔细想想,触点确有区别,半球形的,扁平的,不过容量相同,触点的形式应该在设计的时候都考虑过使用问题了,问题不应是触点形式的问题,除却容量,各厂家,型号的性能的差异,只能说开始的那种在灭弧上做的不好。

楼主:
4楼的朋友说的也是,可能我表达的不是很准确,但确实不是面接触的,这样存载电流能力就很差。

网友C:
不要使用质劣价廉的电器开关,建议使用名牌产品
例如:ABB;施耐德;上海人民电器厂【是全称;绝不是“上海人民电气集团--人民电器厂”;也不是上海人民电器;谨防假冒,判断方法----上海人民电器厂的产品价格略低于ABB产品;其他的是普通价格,相当于德力西的价格】;
国产的:正泰;德力西;【天***正;长***城;万***家;******等等,质劣价廉的不要用】

网友D:
其实负载的类型在我们选择电器元件时很重要,
接触器的额定电流在AC3和AC4的使用类别不同时是有很大不同的
起可控电机功率也是不同的

网友E:
只要把问题解决了就是就行,我想应该是接触器的质量题,不管的点接触还面接触它的额定电流应该要达到要求!

网友F:
“吊东西时起来后马上就自己滑落”,这种现象不大可能出现,除非行车制动有机械问题

网友G:
“吊东西时起来后马上就自己滑落”,这种现象为溜钩。一般先看电气的制动问题,然后就是查抱闸问题,看抱闸制动的情况。

网友C:
吊东西时起来后马上就自己滑落-----

调节刹车吧,松了

网友H:
人家说得可能是起吊以后,接触器烧坏,这时操纵杆还没有回到零位的时候发生的。这个时候由于抱闸还是打开状态,当然要发生留钩现象了。

网友I:
接触器不是有电流大小吗 在额定电流下 怎么会烧呢

网友J:
很简单的问题,但是希望大家也能多据一些这样的例子方便大家学习

网友K:
没有过流保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