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故障

楼主(2008-12-12):
三相异步电动机一相电流很大,例如一相正常70A,另一相很大150多安。大家分析下怎么回事?

网友A:
汗,三相电机,还有一相呢?——电压或者绕组不对称。

网友B:
今后不要提这种怪问题出来,你提的问题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很现实?

网友C:
2009年邮政贺卡,淘宝http://shop36219703.taobao.com/热买中。有兴趣的朋友逛逛。http://shop36219703.taobao.com/

网友D:
看看是不是一相绕组出现异常,如绝缘电阻等。

网友E:
楼主,把你另一相电流贴出来,最好是三相电流标上号,然后在给你看看是怎么会是;建议你先打开接线盖看看是不是有一相的线要掉下来。

网友F:
这种现象应不是什么怪现象,按部就搬的一相一相检查,不行换电机就好了, 一般都都这么处理。至于原因,原理上你好好找一书吧呵呵

网友G:
这种现象一点都不怪,应该能检查得出来的!

网友H: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电机早就冒烟了

网友I:
电机的某一项起始头接反了

网友J:
负载在额定电流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