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2):
最近维修一台昆机130镗床发现一种怪病,液压泵偶尔会跳闸,测量后吓我一跳电压不平衡,有两相间为390V,一相为350V,电流更可怕2.2KW电机两相5.8A ,一相0.6A电机照常转,不热 。再测总电流也不平衡 ,不最到为什么?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三相电相间电压应该由三组值,以判断哪相电压偏低,电机可以测阻值的平衡与否。

网友B:
三相不平衡严重且长时间运行是会烧电机的;

网友C:
缺相了,电压低的这相接触不好,或者是这相触头严重氧化

网友D:
是不是有一相绕组电阻异常,或是接头处接触不良。

网友E:
电机缺相;

先看看电源是不是缺相;
然后看看到电机的进线是不是缺相;

由于你的负载不重所以电机不热;电机可以两相运行;能够形成旋转磁场;

长时间运行,遇到负载重的时候,会烧毁电机。

网友F:
先测一下3相绕组是否平衡,小电机缺一相也能转的,但是如果没保护很容易就会烧点击的

网友G:
不抬相信楼主所说的一相5.8,一相0.6
你这是理论上都不成立的案例

网友H:
检查电源进线端的接触电阻,有没有接触电阻大的情况

网友I:
应该是电机的电源故障,看看接触器,热保护器的触点等

网友J:
看一下有没有接线松动,你先量一下接触器的上面的看看三相是否正常,再查一下下面是否正常,这个问题一步一步的查下去,应该能够查出来的。

网友K:
楼上各位说的很好,建议做如下检查
1.检查一下电源是否电压平衡
2.检查一下空开、接触器的接线是否有松动
3。检查一下电机三相绕阻及接线柱是否有异常
4,长期运行要烧电机

网友L:
一般情况是接线处松动或已经烧的锈蚀了,检查一下接线柱处

网友M:
进线电压不衡,检查一下配电柜出来的电压是否正常了

网友N:
接触器 触电接触不好  或是 电机阻值不均!

网友O:
楼主是开玩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