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2):
更多:http://www.mc-saic.com/http://www.mc-saic.com/
现代汽车很多车型在化油器上装有怠速电磁阀,如果化油器怠速电磁阀失效,发动机将没有怠速,会经常出现怠速时熄火。
引起电磁阀不工作的原因可能是导线断路或接头松动,电磁阀本身失效。可按以下方法检修:
(1)先检查点火开关至电磁阀的导线是否脱落,如果断路应连按紧固,否则,应检查怠速电磁阀。
(2)先接通点火开关,用输入线接头和插座一触一离,听有无电磁阀动作时发出的“嗒、嗒”声。如果有,说明电磁阀良好;如果没有反应,可能是电磁阀失效或线路接头松动,应进一步检查电线接头。
(3)一般电磁阀不工作是因接头处有松动引起断电。此时可以把输入线插头插好,用手拨弄接头处。如能听到“嗒”的一声,说明此处有松动现象。
如果电磁阀本身有问题,又无配件更换的情况下,可采用如下办法进行应急处理:1、用手拨动电磁阀接头,直到听见有“嗒”的一声时,用手按住接头,然后用胶布带缠紧,再把输入线插头拔出,作一触一离试验,如有“嗒、嗒”的动作声,则表明已恢复正常,可继续使用。注意上述过程应在点火开关接通状况进行,2、如果确认怠速电磁阀损坏,为恢复怠速的作用。应拆下电磁阀,并用合适螺塞堵住,使之不漏气。这样,电磁阀就失去了功能,成为没有怠速电磁阀的化油器。

网友A:
我的车没事啊,但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