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2):
安邦信变频器的二个“怪”故障

一、奇怪的“故障字符”

用户送修一台国产变频器,是安邦信AMB-G9/P9型22kW的变频器,依照常规,先将损坏模块拆掉,上电检查驱动电路是否正常;上电,操作面板显示OC故障代码;短接故障信号返回光耦后,不再跳OC信号。担操作控制面板RUN键时,充电继电器瞬时断开(听到啪哒一声),面板指示灯也同时熄灭,显示屏在闪烁后,显示一串在故障代码表中查不到的一串“故障字符”。怀疑仍有别的故障信号存在,检测三相输出电流检测的信号输出端,皆为0V,正常。对其它信号,不测绘电路,一时之间很难找出其来龙去脉。
偶尔断电再开机时,发现上述所谓的“故障字符”竟为开机字符!其故障实质是:可能开关电源的负载侧有短路性负载,尤其是驱动电路,当启动信号投入时,将电源电压拉至极低,甚而开关电源会因此而停振,除充电继电器因吸合电压不足而释放外,CPU判断为重新上电,而显示开机字符!实际上是一个相当于重新上电而开机的过程。
查驱动回路,驱动IC后面加有两只接成推挽形式的两只功率放大管,用于将驱动IC输出的脉冲放大后,再驱动逆变模块。其中U相的上、下臂驱动功放电路,都有一只三极管因模块损坏和冲击而损坏,在无触发脉冲到来时,单管击穿短路形不成对驱动供电电源的短路。而脉冲信号的到来,好管的导能与坏管造成了造成了对驱动电源的瞬时短路,导致开关瞬时停振而断电,启动信号也因断电而中断,驱动IC后功放对管的短路状态,也因断电而解除。然后CPU判断变频器为重新上电,故操作面板显示上电字符。
拆除模块后,便急着上电检查驱动电路的好坏,未将电路进行细致的测量与判断,故在此开机字符上浪费了一定的时间。拆除模块后应先彻底检查一下,再将驱动板上电的。

二、报警代码表中也无的故障字符

这台安邦信变频器也算是别有蹊巧,安装新模块后,先不接直流回路的530V直流电压,先加入24V直流电源进行试验。启动后,又跳Br Tr FeiLuRe字符,但可以按复位键进行复位;若断开24V电源,仍跳此故障,但不能复位。查故障代码无有此项,咨询厂家,回答说是刹车回路故障,感觉有点风牛马不相及呀。端子外电路未接入刹车电阻,测量端子内部的刹车元件也无短路。可能逆变部分电源停掉后,由控制电源(开关电源的供电)串入,造成检测电路返回故障信号。
停掉24V电源后,逆变供电端子仍有约6V左右的电压,此压再经某些环节进入故障检测电路,恰达到Br Tr FeiLuRe的报警电平,或是充当了Br Tr FeiLuRe故障信号。是不是呢?
测六路驱动电路的负压和脉冲正压均正常,尤其是有截止负压的保障,送入直流回路的530V直流电压后,至多有输出缺相故障,但不可能损坏模块。保险起见,先将原75A快溶保险换为2A的,直接上电试之,一切正常。
可见:若75A快溶保险断掉,或模块内部的刹车控制的IGBT管子短路(有可能引起直流回路的电压跌落)时,均有可能产生Br Tr FeiLuRe的报警信号。此信号的来源,可能为故障检测电路检测到直流回路电压异常低落后,报与CPU的。但将其定义刹车回路的故障,是否欠贴切呢?
但因此“故障”的产生,使低压供电检测逆变电路的这一手段不能实施了。也使维修费了点周折。
不可不记。

旷野之雪
2008年12月11日

网友A:
不会吧,我们正准备买4台安邦信的变频呢!我要注意了,我说价格这么便宜呢?谢谢楼主!

网友B:
我们这用了一台安邦信37KW的,8000多吧,本来想要三菱的,领导图便宜要了这个。

网友C(2009-01-15):
质量还是很关键

网友D:
安邦信G7的那个系列是和台湾佳利合作开发的质量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E:
我想人家楼主只是从技术上讨论
不是讨论质量啊
任何变频器都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