冗余系统切换

楼主(2008-12-12):
在冗余图中,当A系统中的CPU出现问题时会切换到B系统的CPU,这时A系统中的其他模块会不会也切换到B系统中来,是不是这时B中的QJ71LP21来控制站点?谢谢!

网友A:
冗余不是个简单的东西,重要的地方才会用
没这样的经验,相关的手册也没看,我的仅供了解
我认为A有问题了,自动切换到B,B中的模块就起作用了,A中的模块就不执行了
QJ71LP21是网络模块,H网的,下面的几个模块是由CC-LINK的模块QJ61BT11控制的
前几天有个AB冗余的贴在,尾号 345的版友说做过三菱的冗余
等他来解下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