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2):
用于恒温水槽,起搅拌作用。功率30瓦左右,交流,最主要的是噪音一定要低,无噪音更好(知道不可能,呵呵)。最好能告知具体品牌和型号。谢谢

网友A:
是电热恒温水槽吗?
电机选用永磁式直流电机应该可以满足

楼主:
2楼谢谢!有交流的吗?如果选永磁式直流电机,能否推荐一个品牌或型号!?

网友A:
市场上一般的就是 台湾通力电机 这个牌子不错

楼主:
如果选择交流电机,有没有推荐产品,谢谢!

网友A:
楼上的很想纠正一下你做设计的态度
别人推荐的再好自己也要验证的
别人的意见可以帮你开阔思路但不能决定你的设计理念

网友B:
交流同步减速机电机【可逆】

网友C:
这个不需要的一定用电机的啊!我们实验室有那种微型搅拌机的,一种是气功的,噪音很低的!最大的搅拌直径60cm,最小的到15cm,搅拌机的气源入口是个慢开阀的

网友D:
30W的功率?很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