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2):
钢管测长,称重及喷标打字的设备中有一台激光测距仪,一台压力传感器,一台喷标机,一台可编程控制器。用什么方法将它们连接起来,完成整套动作。

网友A:
一台激光测距仪,一台压力传感器,这些是什么信号,如果是模拟量的要加模拟量模块
如果是通讯方式的,要加通讯模块
用的是什么PLC
控制喷标机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B:
激光用来测长,压力用来称重、PLC采集两者的信号,确定什么时候开始喷标。

网友C:
不知道你的管是怎么出来的。再者激光测距仪的输出是提供的什么输出方式,称重的是输出什么方式,这些都要有一个说明。

网友D:
激光测距仪及台压力传感器输出是模拟量的话可以在PLC上AD模块;
喷标机如果与PLC连的话只能用通讯方式了;

网友E:
激光测距仪和压力传感器应该都是AI,用一台可编程控制器来接受信号!通过plc控制在什么条件下喷标机怎么动作
思路应该还算清晰吧

网友F:
我想压力传感器是模拟量信号,其它都可以开关量控制了,应该不是很难,主要看你能不能说清楚要要实现的工艺流程了

网友C:
我做过气弹簧的压力测试机,二工位的,用了称重传感器,就是开关量的,激光测距仪我想也应该有相应的输出口的,不定就是通讯格式

网友G(2009-02-09):
你都买好了,加个电脑就好了,很多喷墨机和工控通讯不好,我做过在线称重喷码产品,很简单的

网友H:
常州俊豪智能科技专业制造钢管称重测长喷码厂商,你可以去咨询他们,我是他们的客户,技术设备不错的。0519-85190825

网友I(2011-09-09):
称重测长方面的知识 我也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