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2):
我是新手,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具体什么样的液压系统
简单的可以找本油压机的说明书看下就可以了,里面会有液压图、电气图等

网友B:
PLC控制油路,这种书不知道有没有,但作为一般油路来说,PLC控制比较简单,基本上都是开关电路,但是复杂的又太复杂了。就象表壳油机,这种程序的复杂程度比用摸拟量还要难搞。
只要懂PLC了再搞油路就简单了,但是要控制油路当然也必须要懂得一部分油路。油路和气动在很大程度上相似,但又不完全一样。

网友C:
说的不明白,简单的根据测点要求旧可以实现,复杂的那旧不好说了,有关这方面的书不多.

网友D:
PLC控制液压系统的难点还是在液压系统的理解,所以如果没有你想要的书,就先看一本液压方面的书吧,看懂了,控制也就好说了

网友E:
我们现场的气路和液路都是用PLC监控的,有气、电、液路原理图,不过是纸质的,不能上传啊。

网友B:
自动送料油压机电路图,最简单的接法。

网友F:
只要有油压系统和动作要求就可以用PLC或单片机控制了!很简单啊!
或者提供动作要求!也可以设计油路和电路控制系统!嘻嘻!

网友G:
先熟悉PLC控制原理再多看些液压方面的书。关键部分就是液压方面,PLC控制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