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2):
我们公司是搞燃烧控制的,做的控制柜按钮和指示灯的颜色红色代表运行,绿色代表停止,找了几个电厂和变电站的朋友他们也是颜色红色代表运行,绿色代表停止,可是我们的用户要我们找到这种标准,请问有谁知道这个标准吗?国标有好像废止了,而且和我们用的颜色相反。

网友A:
没听说过你的这个标准

网友B:
貌似红色代表停止【待机】;绿色代表运行;黄色代表注意【危险】

网友C:
这是以前延续下来的,我业找过,单没找到.

网友D:
一般做控制柜或电源柜时,红灯代表柜内的电源指示,绿色的代表运行信号民,黄色或红色代表报警。老外的设备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E:
^_^头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给电厂做的怎么绿是运行、红是停止、黄是故障。

网友F:
我们也一直沿用红色--stop  绿色--run

网友G:
标准没有找到,但我见过的按钮颜色都是绿色代表运行,红色代表停止啊
是不是你说的是按下和不按时是有区别的啊

网友H:
我们现场用的红色表示停止、故障,绿色表示运行,白色表示储能。原来听说过有这方面的规定,你在网上找找看。

网友A:
就连大马路上都是这个标准:红灯禁止绿灯通行

网友I:
我都是用红色表示停止,绿色表示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