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2):
一台轧机出现的故障,两边卷各报两个保险,而是在减速中出现的,590P参数都没有问题,仔细检查是主机模拟测的接线松动,怪就怪在主机590没有显示测速故障!

网友A:
这种故障我也有深刻的体会。我们现场有一台电机,用变频器控制,有时能正常启动,有时不能,有时运行中突然停止,控制盘上又没有故障提示,后来检查发现是电机端进线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