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按键的问题

楼主(2008-12-12):
1.按键直接连在I口,需要进行软件消抖么?
2.如果一个按键,按下第一次和第二次执行不同的子程序,也就是说,按第一下,执行程序1,按第二下执行程序2,按第三下再次执行程序1.......如此往复循环,怎么实现呢?

网友A:
1。通常不需要
2。应该有多种方式实现,比如用计数,用移位等,再配合相应的程序

网友B:
1.按钮消抖还是第一次听说,学习了呵呵。通常没必要这么做。
2.想法是好的,不过不明白你这么做的目的。要是真的如你所说,操作的就麻烦了。

网友C:
消抖问题,如果您的设备环境不好,干扰问题不太好处理的话,并且您的程序对输入的反映要求不是很高,加一个还是有必要的。虽然PLC一般都有硬件RC延时,但是有时也还是会发生因干扰误读输入的情况。

网友D:
^_^一般消抖不是用上升沿来做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_^一般消抖不是用上升沿来做吗?
真的行吗?上升沿怎么能做

上升沿和它哪有关系
这样你可以抓到多个上升沿信号了

网友D:
这要看抖动的前后时间有多长了,如果时间很长还叫抖动吗??

当然延时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E:
一般按钮是不用什么防抖的,因为机械的按钮都是很可靠的

可以用计数器来做的,先赋值2,按一下加1,到3后减1

网友F:
按键应该不用消抖吧,我有时在用时有些信号太短了还要用到脉冲捕捉。

网友G:
按键消抖分软件消抖和硬件消抖,一般不需要消抖。

网友H:
用计数器计次,实现控制功能

网友I:
输入有抖动的话可以在PLC设定输入的滤波时间;
第二个问题用个计数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