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LC读取地址

楼主(2008-12-12):
我想用plc 控制停车场,我给每一个车位编一个地址 怎么用plc读取地址呀
我用的是西门子的    比如第一个车位0001  我怎么让plc读取他  怎么反馈信息呀

网友A:
这个车位你是要当位元件用吗?
用内部的M就可以,比如M0.0   M0.1
这些地址plc 编程时可以直接用的

网友B:
在车位上加上开关,用于检测有没有车,但是这样太占输入点,不建议这样做,成本太高。

网友C:
用光电传感器就可以做到,用一般的能采集信号的就可以的

网友D:
现在好像有类似触摸屏原理的!传感器做成X Y两个轴,检测各点的情况就可以了!不知道现在国内有没有!

网友B:
采用XY轴那样也不能采集到每个点,除非是光幕。还不加接近开关好。^_^看要求有没有必要。

网友E:
接近开关有那么高的灵敏度吗

网友F:
如果用PLC的输入点来做检测,就向上面各位的回答了,要用开关来检测有没有车子,然后给PLC的
或者在做地面时,埋下称重的传感器也可以的

网友D:
对于一个大的停车厂用开关量来反应车位情况已经慢慢被淘汰了!

网友B:
那么现在大的停车厂采用什么方式来反应车位哪。楼上的给说说吧。

网友G:
本人发现PLC用在停车场上很少,现在不是有什么智能停车场、停车网。

网友H:
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东西,我的设想是在每个停车位有一个光栅检测电路,带有485数据接口与上位机通讯,上位机可以使用PLC+人机界面(或触摸屏),单片机+液晶显示屏(或触摸屏),PC机+(相关软件,简单的可以用vb自己做了),通过485传输一个是距离远,再就是检测点可以做到很多,当某车位无车时检测器检测的数据会传到上位机显示无车,有车停到该车位时检测信号改变,数据传到上位机显示有车,再就是停车为怎么管理了,有计时收费的,或是免费的等等,在进出口可以刷卡管理,现场人员管理等等。

楼主:
谢谢大家   可是我要是把 每一个车位设置成一个地址 让plc读他的地址呀    谁能帮我想想呀

网友A:
那你这样每个车位的信号要接到plc的输入口,有多少车位就要占用多少点,这样plc要很多
如果工程的话,成本要好多的,最好要在外围做些电路,减少占用输入点,输入后到plc内部再对应每个点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