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2):
急求繁体版三菱plc编程软件,哪位大侠有请发我一个.不胜感激。feiteng20043092@163.com

网友A:
为什么要找这版本的
繁体的大陆比较少见
如果简体的不能用
可以用英文的试下,或许能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找这版本的
繁体的大陆比较少见
如果简体的不能用
可以用英文的试下,或许能解决问题

难道简体版、繁体版、英文版功能都有区别吗?

网友A:
简体、繁体混用时可能字体会显示乱码
有可能他的电脑系统是繁体的,装了简体软件,字体会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体、繁体混用时可能字体会显示乱码
有可能他的电脑系统是繁体的,装了简体软件,字体会有问题
原来只是考虑字体,我还以为繁体的有什么其它简体里没有的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