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接地问题

楼主(2008-12-12):
我现在在做一个电梯模型,采用的是西门子主机和变频器,在变频器前端加了一个漏电保护开关,把变频器接地后总是发生跳闸问题,但是不接地后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影响变频器的使用吗?

网友A:
你加个输出电抗器,这个是变频器的漏电流的事。电压型的变频器都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B:
好像以前也有人发帖讨论过这事,我看结论好像就是要么不接地,要么不能加漏电保护
不接地不会影响使用,但好像不符合安全

网友A:
检相检幅式漏电开关可以,是变频器专用的一种。脉冲式的不可以。也可以换用电流型的变频器。

网友C:
楼上的几位能不能说是什么是电流型的变频器和电压型的变频器?
我也学习下,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A:
变频器内部带电容的是电压型;

变频器内部带电抗的是电流型;

大部分都是电压型的;电流型的我只见过欧姆龙的一款;好像西安电力电子研究所做过电流型的研究,不过没推广开。

网友D:
呵呵,发在这里了,已经回复了。

西门子的变频器,不要接漏电保护,要独立、可靠的接地系统。电梯是乘人的?更不可将地线拆除。

网友A:
检相检幅式漏电开关可以,是变频器专用的一种;接地是必须的^_^

网友E:
如果接地质量不好的话不如不接地

网友F:
漏电开关在变频器上应用经常出现些误动作!
最好还是不要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