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2):
请问高手:一块屏风,用钢丝绳凌空悬挂(无轨道),现已做好用三相电机(1.5KW)带蜗轮变速箱连卷筒(类似电动葫芦)升降,卷筒轴头(直径40mm)未设计安装辅助控制装置(现加装有难度〈空间不够〉),现要求做一控制系统,遥控起动(上下),到位自动停止(上下),因无轨道,用限位开关控制自动停止不可行。请问高手或有经验同行有什么好的控制方法。(使用环境要求较高,空中除钢丝绳不能装其它装置,控制信号只能在顶上〈蜗轮变速箱,卷筒或电机〉取)。有谁使用过可以检测钢丝绳走过长度的传感器?

网友A:
限位开关安装在可以检测到直径的地方就行了
可以用光电的

网友B:
^_^可以用光电的,如果能方便安装也可以用接近开关。

网友C:
用编码器试试行吗?不知好不好装!!!!

网友D:
所有的路都堵死啦,估计lz也不会用电脑控制了,还是用人看着吧

网友E:
(类似电动葫芦)升降,可以参照电动葫芦的限位方法呀

网友F:
可以用光电编码器,检测轴转了多少转,测出每转钢丝绳周长,从而可算出屏风升降高度,不过这个很麻烦,最好还是用限位开关控制。

网友G:
找给合适的位置装限位开关或光电开关就可以,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H:
很简单,现在有一种色标传感器,你准确判断出颜色的那种
用这个肯定行
方法自己考虑一下,只是给你一种思路

网友I:
^_^可以用光电的,如果能方便安装也可以用接近开关。

我认为可以,肯定有办法装上!

网友J:
用带反光板的光电开关!

网友K:
对射型光电开关

网友L:
可以在减速机上按个主令开关,

楼主:
有谁对9l楼的方法有经验,请指教.

网友M:
可以参考卷帘门的限位开关方式

网友N:
用镙杆式的限位开关,它装在卷筒轴上转到一定圈数限位开关动作。当然是可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