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齿机改造

楼主(2008-12-12):
目前有个铣齿机改造项目,要求是用PLC发脉冲控制伺服驱动器进行自动分齿,所分齿数在屏上设定.大家给点建议怎样选型并提供个类似的程序.谢谢!

网友A:
如果要找编程的方式,就用定位的程序参考就可以
触摸屏上设定数据这也简单,设定的数据要经过运算和程序中发出的脉冲数对应上
PLC的类型是晶体管的可以用定位指令的就可以
要搞清楚伺服电机的动作流程就可以编写程序了

网友B:
这个不复杂,就是一个简单的单步定位,只要搞清楚1度对应多少个脉冲就可以了

网友C:
做一个除法就行了,用360度除齿数

网友B:
对了,要注意一点,用PLC控制转盘时,每一圈要回原点的,不然会有累积误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