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TP177A的屏

楼主(2008-12-12):
为什么TP177A屏不能读取PLC的系统时钟啊?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你的PLC的型号是什么啊,是200的还是300的啊

网友B:
把你连接的PLC和屏里的变量连接要找到啊

网友C:
你把要连接的PLC型号说一下!
让大家给你做的实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