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2):
size=2]一、 项目慨况:
我厂2台110kV SF6开关,型号为HPL145/2501瑞典产,从86年投运至今未进行解体大修,已临近大修期限,严重威胁我厂的安全运行,定于2005年11月份进行SF6开关解体大修.
拟实现的目标:按部颁有关标准,在现场将该110kV SF6开关解体大修,经我厂试验(个别试验项目请省中试院)验收合格.
2.工作重点:现场解体大修110kV SF6开关1台.
3.设备规范
型号 电压kV 周波HZ 正常电流kA 最大工作压力MPa 充气压力MPa 警报压力
MPa 联锁压力
MPa 每相体积
I 操作机构型号 开断电流kA 厂家
HPL145/2501 110 50 2.5 0.8 0.5 0.45 0.43 95 BLG-1002 40 瑞典
二、 大修主要内容
1.准备好检修所需的工具、材料、配件等;
2.对即将大修的开关办理停电的第一种工作票,填写SF6断路器运行状况表;
3.搭脚手架,并用彩条布围成密闭检修间;
4.回收SF6气体,每相分别解体,检修触头、触指等;
5.传动连杆的检修;
6.操动机构的分解检修;
7.机构调整和试验;
8.SF6断路器灭弧室复装,更换密封圈,涂密封胶.
9、断路器本体抽真空(按要求进行三个循环),合格后充SF6气体至额定压力0.5Mpa.
10、断路器灭弧室及操作机构配合复装.
11、SF6高压断路器大修后试验;
12、办理工作票终结;
13、全部完成后申请项目结算、评审;
三、 大修注意事项
1、 SF6气体回收,因我厂检修条件限制,将灭弧室中原SF6气体用密闭管道引至远离检修现场排放,同时确保检修现场通风,检修人员戴好面罩.
2、 灭弧室检修,灭弧室打开后,用吸尘器将灭弧室内的白色粉末、灰尘等污物清理,用白棉布沾酒精擦拭干净.
3、 触头检修,检查、清扫弧触头及喷口,用三氯乙烷清洗动、静触头,并在触头头部涂微碳润滑脂;如发现弧触头或喷口有2mm及以上,动触头端部有1mm及以上的烧蚀现象,必须更换动、静触头及喷口.
4、 电流通道检修,检查、清扫灭弧室电流通道,如发现有明显电流灼伤痕迹或划痕大于0.2mm以上应更换灭弧室.
5、 检查绝缘拉杆,如有裂痕或其他异常情况,应予以更换,将连杆的轴销退出,用酒精和白棉布擦拭拉杆,更换挡圈,复装时应注意检查拉杆的稳固性.
6、 检查环氧浇注绝缘件,有裂纹应更换,所有的密封圈应全部更换,用非金属工具清理原密封胶,用酒精擦拭,重新涂胶配以O型圈密封.
7、 更换吸附剂,更换新的吸附剂后,必须在0.5小时内密封并开始抽真空,抽真空达到133Pa以下继续抽30分钟;停机密闭4小时,检查真空值在133Pa以下充入高纯度氮气,密闭8小时;再抽真空至133Pa以下,执行三个循环,检查真空值合格即可充入SF6气体.
8、 充入经中试所检验合格的SF6气体,充压至0.25MP ,检查密封面有无漏点,确认无漏气,再充压至0.5MP,密闭检验4小时无漏气,在各结合面外沿涂防水胶.
四、 施工工期:
从开始停电起至大修结束,时间定为10天.
五、 主要安全技术措施
1.大修全过程委派安全监护人进行现场监护,对施工人员工作前进行安全交底并签定安全注意事项交代卡;
2.开工前必须办理电气第一种工作票,使开关转检修状态;
3.工作负责人检查工作班成员精神面貌,检查工作班成员已穿着符合《电力安全工作规程》规定的工作服并戴牢安全帽及面罩;
4.工作负责人到现场检查安全措施完成情况;
5.注意保持与相临间隔带电体之间有足够的安全距离;
6.开关检修中分合闸时人员必须离开开关旁.
六、 施工技术要求及验收
1.施工内容和技术要求
1.1 SF6气体回收处理、开关解体;
1.2检修打磨触头、触指(必要时予以更换)、清洗灭弧室;
1.3清洗绝缘拉杆、更换吸附剂、更换密封圈;
1.4检修弹簧操作机构;
1.5抽真空注SF6气体;
1.6复装并做预防性试验,项目及要求按照DL/T596-1996《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及1999.6.福建省电力工业局《电力设备交接及预防性试验规程实施细则》,参照西北电网公司《363KVSF6高压断路器检修导则》2001.9执行.
(1) SF6气体泄漏试验;
(2)测量绝缘拉杆绝缘电阻;
(3)交流耐压试验;
(4)控制回路的交流耐压试验;
(5)分合闸速度特性(机械特性试验);
(6)分合闸时间特性;
(7)分合闸线圈电压;
(8)导电回路电阻;
(9)分合闸线圈直流电阻;
(10) SF6气体密度计校验;
(11)弹簧操作机构贮能和释放各整定值校验;
1.7 SF6气体的有关试验:湿度、密度、毒性、酸度、四氟化碳、空气、可水解氟化物、矿物油等(中试所试验);
1.8清扫、除锈、喷漆;
1.9填写检修报告及试验报告,工程验收.
2.大修结束SF6断路器检查验收:
(1)断路器应固定牢靠,外表清洁完整;动作性能符合规定(参照出厂说明书).
(2)电气连接应可靠且接触良好(主回路电阻<20uΩ.
(3)断路器及其操动机构的联动应正常,无卡阻现象;分、合闸指示正确;辅助开关动作正确可靠(开关分合行程符合出厂要求).
(4)密度继电器的报警、闭锁定值应符合规定;电气回路传动正确.
(5)六氟化硫气体压力、泄漏率和微水测试应符合规定.
(6)油漆应完整,相色标志正确,接地良好.
(7)编写开关大修总结报告、检修过程中的调整试验记录等技术文件.
八、应遵循的现行技术标准
1.DL/T639—1997《六氟化硫电气设备运行、试验及检修人员安全防护细则》;
2.DL/T595—1996《六氟化硫电气设备气体监督细则》;
3.GB50150-91《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力设备交接试验标准》
4.国电公司颁布的《高压开关设备管理规定》、《高压开关设备反事故技术措施》、《高压开关设备质量监督管理办法》三个文件的有关内容.
5、西北电网公司《330KV SF6高压断路器检修导则》2001.9.
九、附件
1、 126KV SF6 断路器运行状况检查表;
2、SF6高压断路器大修工艺卡.

126 KV SF6断路器运行状况检查表

SF6
高压断路器基本参数 站名:110KV升压站 开关名称:180开关
产品型号: 投产日期:
电压kV: 额定开断电流kA:
额定电流kA: 警报压力Mpa:
充气压力Mpa: 厂家:
操作机构型号:
运行状况 短路开断次数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短路电流值
是否重合闸
开断50%开断电流次数
开断负荷电流次数
空载分合闸操作次数
运行环境
故障处理 出现故障类型?如何处理?
备注

SF6断路器检修工艺卡
编号:JL/SC-02-06                  类别:生产                      流水号
设备名称 110KV
180开关 检修日期 2005.11.14~2005.11.23
检修负责人 刘立斌 环境温度 20℃ 空气湿度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与要求 执行情况
修前准备 1、根据SF6检修导则及安全规定制定大修方案及安全组织措施,组织工作人员学习及现场安全交待,检查检修应有防尘、防潮及强制通风措施(通风口设置在底部),现场空气相对湿度<80%,空气中氧气含量>18%.
2、各相关班组做好设备修前试验,并填写运行状况调查表,作为检修的指导依据,化学专业必须对设备内的SF6气体进行必要的采样分析,提供气体毒性含量数据.
3、检查备品备件(包含专用设备与工具、密封件、密封胶及经中试所检验合格的SF6气体等)及检修人员的安全防护用品齐全.
4、外观检查断路器绝缘件有无变形、受潮、裂纹或剥落,瓷件有无裂纹和缺损,铸件有无砂眼,法兰与瓷套结合面有无损伤等外观缺陷.
解体检修 1、设备解体前,通过气体回收装置将SF6气体全部回收,回收的SF6气体应装入有明显标记的容器内准备进一步处理.
2、抽真空并用高纯度氮气对残余SF6气体置换三次,残余气体应经吸附剂或10%氢氧化钠溶液处理后排放到不影响操作人员安全及不违反环保要求的地方(埋于地下),工作场所应强力通风,以清除空气中的残余气体.
3、各法兰与瓷套结合面原结合处做好标记,后打开设备/
4、设备打开后,应在风机开启的条件下放置30分钟后再进行下一步的作业,期间工作人员应暂时离开现场.
5、使用吸尘器及细毛刷(不脱毛)等工具将附在灭弧室及电流通道触头上的粉末清理干净,清理用过的物品用浓度约20%的氢氧化钠水溶液浸泡后埋于地下.
6、检修静弧触头及喷口,检查弧触头或喷口应无划伤、灼伤现象,如有2mm及以上,动触头端部有1mm及以上的烧蚀现象,必须更换动、静触头及喷口,如小于1mm ,用金相#14砂纸打磨,用三氯乙烷清洗.
7、检查动触头,动触头端部有1mm及以上的烧蚀现象,必须更换动触头,如小于1mm ,用金相#14砂纸打磨,用三氯乙烷清洗.
解体检修 8、检查电流通道(灭弧室),清理残余粉末,用三氯乙烷清洗,如发现有明显电流灼伤痕迹或划痕大于0.2mm以上应更换灭弧室.
9、检查清理法兰结合面及密封槽,应用非金属工具清理残余密封胶,用清洁剂清理各结合面.
复装 1、按照说明书要求的顺序复装(反序),特别注意灭弧室复装必须在无尘场所进行, 人员必须穿卫生服,用医用手套进行.
2、更换吸附剂,吸附剂在使用前应进行活化处理,吸附剂从干燥装置或密封包中取出至安装完毕,在大气中暴露时间不超过15分钟,吸附剂更换后30分钟内必须开始抽真空.
3、更换各结合面密封圈,并密封胶,保证密封胶不得流入密封圈内侧而出现与SF6气体接触的可能.
4、按要求复装完整后抽真空,更换吸附剂30分钟内开始抽真空,抽真空达到133Pa以下继续抽30分钟;停机密闭4小时,检查真空值在133Pa以下充入高纯度氮气,密闭8小时;再抽真空至133Pa以下,执行三个循环,检查真空值合格即可充入SF6气体.
5、抽真空合格后,充入经中试所检验合格的SF6气体,充压至0.25MP ,检查密封面有无漏点,确认无漏气,再充压至0.5MP,密闭检验4小时无漏气,在各结合面外沿涂防水胶.
机构检修 1、断路器机构检修,各转动、滑动部件检查、清洗,各部件应完好无刺,轴承润滑正常,径、轴向间隙合格,铸件无裂纹或焊接不良,螺丝紧固性好.
2、机构检查各传动部件的配合间隙,特别是合闸衔铁行程5.0~5.5;跳闸衔铁行程2.8~3.2;弹簧活塞杆行程100~101、拐臂滚子与机构凸轮之间间隙1.4;触发器与防跳杆间隙1.0~2.5;触发器与脱扣器2.0~2.5;合闸弹簧定位螺母与定位杆距离12.0~47.0mm.
3、检查机构箱门的密封情况,对密封垫或密封条进行更换,整体油漆.
控制回路检修 1、检查控制回路的每一个回路,各控制线绝缘检测>2MΩ,各继电器检验,不合格必须更换.
2、检查辅助开关触电,如接触不良或有粘连的,予以更换,检查加热回路及加热器,检查各机构的位置指示器及计数器,紧固二次控制回路的接线端子,确保接线正确,联锁无误.
压力表记检定 SF6气体密度继电器送检,各项指标合格.
修后试验 1、试验前外观检查:断路器的装配状态,接线端子及气体管路检查;接线检查,重新对线确保无误;机构箱检查,各部件连接可靠.
2、SF6气体水分含量检测,充入SF6气体至0.5Mpa压力48小时后测量各气室水分含量必须<150ppm.
3、绝缘电阻测定:主回路绝缘电阻>1000MΩ,控制回路必须>2MΩ
4、手动操作试验:对机构手动分合各5次,电动分合各10次,设备动作正确,转换开关等部位操作正常,控制条件满足要求.
5、主回路电阻测量,测量主回路电阻应<67uΩ.
6、控制回路1分钟工频耐压试验,耐受电压2KV.
7、主回路1分钟工频耐压试验:0.8倍设备出厂耐压值.
8、断路器机械特性试验,分合闸行程、分合闸时间、分合闸速度符合出厂要求.(参照说明书).
其他 1、 对检修试验合格的断路器再次检查SF6气体压力、泄漏、各辅助接点动作性能,断路器分合指示,就地、远方操作动作情况.
2、 在各结合面涂上防水胶,保护外围绝缘密封垫不氧化.
3、 检修后对所用工器具进行清洗,并定点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