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无刷电机

楼主(2008-12-12):
我想知道为什么同样规格的无刷电机斜槽的会比直槽的转矩大(扭力大)

网友A:
是不是斜的相对于直的比较长了的缘故.

网友B:
直流电机具有响应快速、较大的起动转矩、从零转速至额定转速具备可提供额定转矩的性能,但直流电机的优点也正是它的缺点,因为直流电机要产生额定负载下恒定转矩的性能,则电枢磁场与转子磁场须恒维持90°,这就要藉由碳刷及整流子。碳刷及整流子在电机转动时会产生火花、碳粉因此除了会造成组件损坏之外,使用场合也受到限制。交流电机没有碳刷及整流子,免维护、坚固、应用广,但特性上若要达到相当于直流电机的性能须用复杂控制技术才能达到。现今半导体发展迅速功率组件切换频率加快许多,提升驱动电机的性能。微处理机速度亦越来越快,可实现将交流电机控制置于一旋转的两轴直交坐标系统中,适当控制交流电机在两轴电流分量,达到类似直流电机控制并有与直流电机相当的性能。

网友C: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里http://www.simol.cn/archiver/tid-2388.html

网友D:
我就知道它的启动转矩大!

网友E:
直流电机做成永磁的,效果就更好了。控制系统就简单了

网友F:
是不是的长度长,受磁面积大,驱动力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