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3):
各位大虾,怎样才能将图1中的机架位置,和使用编辑成图2,我是个新手请各位讲的详细一些,谢谢了~~!!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种信号的PLC具体你想怎么做,不然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网友B:
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我给你贴个CP1H的图吧,这个只可以加两个扩展。
点I/O表和单元设置,你就可以看到机架了,这样你可以修改。一定要和你选择的单元号一致。

楼主:
谢谢这位大虾,我还想请教~!
这个程序是我单位设备上的它的型号的是C200HG,我是个新手,但是我对PLC挺感兴趣的所以就把梯形图拷回家想自己研究一下,不懂之处还请各位指教,谢谢~~!!
谢谢楼上的指教我已经知道如何设置了,但是还有几点不太明白?
如图槽一和槽二为什么他要空出来,而不设置为输入输出点呢,而空出来从槽三开始设置,还有就是它的模拟量输入模块选用的是AD003这个模块中是不是不应该有输出点啊,那为什么他设置时输出1输入9呢?

楼主:
忘了传图了
谢谢这位大虾,我还想请教~!
这个程序是我单位设备上的它的型号的是C200HG,我是个新手,但是我对PLC挺感兴趣的所以就把梯形图拷回家想自己研究一下,不懂之处还请各位指教,谢谢~~!!
谢谢楼上的指教我已经知道如何设置了,但是还有几点不太明白?
如图槽一和槽二为什么他要空出来,而不设置为输入输出点呢,而空出来从槽三开始设置,还有就是它的模拟量输入模块选用的是AD003这个模块中是不是不应该有输出点啊,那为什么他设置时输出1输入9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IO表是不是必须自己输入,而不能自动生成呢?

网友C:
I/O能自动生成啊,用9713那个指令

楼主:
给位大虾在帮忙看看~~!!
谢谢这位大虾,我还想请教~!
这个程序是我单位设备上的它的型号的是C200HG,我是个新手,但是我对PLC挺感兴趣的所以就把梯形图拷回家想自己研究一下,不懂之处还请各位指教,谢谢~~!!
谢谢楼上的指教我已经知道如何设置了,但是还有几点不太明白?
1、如图槽一和槽二为什么他要空出来,而不设置为输入输出点呢,而空出来从槽三开始设置。
2、还有就是它的模拟量输入模块选用的是AD003这个模块中是不是不应该有输出点啊,那为什么他设置时输出1输入9呢?
3、还有一个问题,IO表是不是必须自己输入,而不能自动生成呢?
谢谢各位,我是新手请给我讲得仔细点,谢谢~~!!!

网友D:
这种模块化的结构,对于I/O模块,可以让PLC自动识别,也可以填好I/O表且写入PLC;
但写入I/O表后如果实际的配置与I/O表不符,PLC将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