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3):
现有一个浮力开关,根据水位高低接通浮力开关上或者下两个触点。用此开关设计一个水位报警系统。
要求:
1,有1个电铃和红绿2个指示灯
2,当水位高时,浮力开关接通下方触点,电铃响,红灯亮
3,当水位低时,浮力开关接通另一方触点,电铃响,绿灯亮
4,当指示灯或者电铃任意一个器件损坏,并不影响其他器件工作。

能设计出一个电路吗?

网友A:
这是个很简单的电路,自己先想想办法,最好是你自己先画个图放到论坛上,我们再帮你修改一下,这样才会有进步。

网友B:
找本自动化方面的基础书籍看看,就可以支架做出来,很简单的

网友C:
不知道是学生作设计还是新手在研究电路控制
总之,作什么都要自己先试试,分析原因总结经验
如果实在不行,求助!

网友D:
我见到的好像没有这样的浮力开关,也许市场上有,但完全可以用两个来实现,我们现在用于水箱的设备大都是这样的

网友E:
浮力开关上触点闭合,上位继电器动作,此继电器一组常开点接红色指示灯
浮力开关下触点闭合,下位继电器动作,此继电器一组常开点接绿色指示灯
然后2个继电器的另外2个no并联接到电铃

网友F:
^_^没用电铃的图标,没画过,用指示灯代替。

画着玩的,不一定对,请楼下的指正。

^_^8楼指正的是,光复制了,没注意,后面电铃和指示灯上的上限下限应改为KA1和KA2。

网友C:
项目代号没有标清楚啊
电铃和灯的线路上的常开点应该与KA1和KA2对应清楚

网友G:
这个很简单,7楼画的图很接近,电铃和灯的线路上的常开点应该与KA1和KA2的触点对应清楚,这是用继电器控制的.
也可以用浮力开关上触点直接控制,可参考7楼的图把KA1\KA2去掉即可.

网友H:
电铃的图标

网友C:
楼上的:声光报警灯的符号怎么表示啊?

网友I:
用水位计带一个数显表 在用数显表报警值控制电路  实现自动上水 开关水泵。 而且水位值可以任意设置!

网友J:
一个交流接触器,两个行程开关,不就行了!

网友K:
水塔电子自动上水控制器,多种工作方式自由选择,可随心随意设置报警点,价格也便宜。

网友L:
很简单的啊,自己摆弄一下应该就出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