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

楼主(2008-12-13):
各位大师:
                 请帮忙解释一下附件里面的指令from指令,这条指令具体怎么样用,各个操作数分别是什莫意思?
最好举例说明!
感激不尽!
Best wishes!

kcy2008

网友A:
没附件,三菱的吗?FROM对特殊模块的数据缓冲区的读指令
之前有帖子详细解释过,看图吧,四个数的含义如下

网友B:
FROM/TO是PLC主机与特殊功能模块读写数据用的;

网友C:
单纯看FROM指令是没用的,你得了解特殊模块的数据缓冲区.那样才能真正理解FROM,TO指令
http://www.gk528.com/gkex/2008/11/20081109041455.asp
FX2N-4AD的实例程序

网友D:
这条指令最好是结合特殊模块来分析才比较好理解,楼主可以看一下编程手册和特殊模块手册,没有网上可以下载

网友E:
如果是用于Q系列的AD的话,可以直接使用GX Configurator-AD或者DA软件配置,直接读写地址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点,
关键是我对:单元号,BFM#,传送地点(K4M0),传送地点等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
特别是:K4M0不理解是什么意思,该怎么用!
请指点,谢谢!
拜托了.........

网友A:
K1代表4个,K2代表8个,K3代表12个,K4代表16个
K4M0就是代表从M0到M15的16个
程序中把29号缓冲区中的数的16位二进制状态传读到M0到M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