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3):
我单位的码头轮吊设备,有时漏电开关跳闸,断开后能够把开关合上去,该控制回路的设备都在使用,有时候半小时跳闸一次,有时候1小时跳闸一次。最近又比较频繁了,关闭了一些回路的开关有时也跳,测量回路绝缘阻值都正常的,请问各位老师傅怎么查找故障点。

网友A:
首先检查一下是不是漏电开关的问题,如果不是就有可能是回路中有软故障。还要检查一下回路接线是否正确。总之仔细一个一个回路去查总能找到故障点的。

网友B:
是不是开关的容量小啊?
另外如果老是跳的话,漏电开关本身也需要检查一下了
热过载倍数已经不够了

网友C:
跳不一定就是漏电,也有可能是负荷比较大。换个大点的试试。

网友D:
先换一个新的同样大小的试一下
如果还跳,换个新的,大点的试一下
如果还跳,应该就是后面的线路的问题了,可能是哪个地方电缆绝缘层磨薄了

网友E:
不定时的测量电流,测量绝缘电阻,轮流断开每路输出

网友F:
一路一路的试应该就可以试出来,还有最近有没有加负载

网友G:
如果不是漏电开关的问题,这个故障蛮棘手的,要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查!很可能是哪里电缆的皮破了,有时间碰到。

网友H:
如果开关是好的话,就把所有的负载全都拉了,一个一个的送送到那一路跳,就是他的原因就好找了

楼主:
谢谢大家,不是开关的问题。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把电机加热器的线路给解除了,估计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B:
电机加热器功率是多大的啊?
线路是独立控制还是连锁控制啊?

网友I:
恭喜你,只能用排除法!

网友J:
本人刚建了一个电工技术交流群,有时间大家一起讨论讨论塞 QQ  56164915

网友K:
测一下电流看是否超过漏电开关的额定值,检查一下线路是否有和漏电开关不够成回路的。线路是否有破损,或者股热的地方

网友L:
我建议使用空气开关,而且每路都装,还有就是每台设备都要接地
我就是这样
要是都装漏保的话那一天到晚都要查线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