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3):
最近几天(比如昨天晚上)中华工控网怎么了, 不能登陆.

点击<登陆>, 会有 "服务器繁忙"的提示...

各位也遇到这事吗, 我想不会是我网络问题, 上其他很流畅的.

希望能改进......待之...

网友A:
昨晚 机电一体化的版主 也没上的去,和我还说了这件事
但昨晚我这感觉还正常,在线的人也不少,速度也不慢,发的贴也不少
你是不是每次都要自已登陆的
如果是自已电脑可以记住用户名,每次不用重新登陆

网友B:
我也遇到了几次“服务器繁忙”就没再上,第二天试试还能上去。

这几天刷新的时候感觉很慢,要等几十秒。

楼主:
呵呵, 那我用记住 用户名 吧

昨天晚上 12点左右, 我又遇到同样问题不能登陆

:"服务器繁忙^^^^"

网友C:
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过一段时间刷新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