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3):
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用频敏电阻。

网友B:
应该可以
有的水泥厂在电压低的时候启动,用油浸变阻器和频敏变阻器并联控制,比单独用一种变阻器启动效果好很多很多

网友C:
我没有做过重型机械方面的,我觉得真用得上,可以找电机厂要一些资料。电机厂对这方面要更专业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用频敏电阻。
频敏电阻加在定子绕组上起作用?

网友B:
看明白了,楼主是想用频敏变阻器来启动电机,然后切换!和自偶降压启动一样。

可以用频敏变阻器启动电机,【但是要试验用几组串联、并联才合适】要达到满足启动电流要求,注意功率搭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