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工控

楼主(2008-12-13):
想请教以下各位高手:如果现在对各厂已经进行过变频改造,想对厂再进行做系统监测的话,需要如何去做!谢谢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变频器只是个驱动器。你直接做上位机监控就可以了。采集你需要的东西,在上位机上显示出来,并进行控制其中的一些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以下各位高手:如果现在对各厂已经进行过变频改造,想对厂再进行做系统监测的话,需要如何去做!谢谢大家,帮帮忙
首先,要看变频器通讯功能,是端子通讯?USS通讯?总线通讯?确定了通讯模式以后;
第二步,组网,用PLC或是其他的智能控制器,组建网络联系;
第三步,上位机,采用VB平台、NI、组态王、WINCC等等在上位机进行数据处理、显示、存储、打印输出等等。

网友C:
关键还是表达不清楚
用的什么厂家的变频器起码要说一下,数量是多数,距离等要求
知道这些才能确定一个好的通讯方式

网友D:
你要看你想看什么~
是不是要同过网络连到上位机上去!
还是想通过触摸屏远程控制!
要说个要求先呀!

网友E:
先确定你要监测的对象,不一定全是变频器吧!
然后确定网络传输模式,最后确定你的中控室终端

网友F:
两者应该不是很矛盾,如果变频器的通讯不统一的话,可以用一些中转的东西来连接监测网络

网友G:
不知你要做什么?要监控各个变频器的运行停止?还是每个变频的电流,频率什么的?相互间的距离有多远?建议系统的学习一下变频器的手册!

楼主:
是安邦信的变频器,有25台相互的距离都在100左右。我主要想将所有的设备组建一个系统,主要的功能是监测与控制设备的运行,我是个初学者有那些方面表达不好的请大家多多包涵!

楼主:
是端子通讯的啊,我想问一下的变频是上是自带PLC的可以直接用变频上的PLC吗?我听说是变频自带PLC组建的网络很脆弱,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很抱歉的啊我是个新手能不能麻烦你给我具体的讲一下的啊!给你带来麻烦了。

网友H:
你最好问下你的代理商!(安邦兴用的人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