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3):
输电线路上,为什么同一电压等级下,传输功率越高传输距离越短?

比如,750kv的线路,传输功率为2000MW时,传输距离是500KM;

                传输功率为1000MW时,传输距离是800KM.

网友A:
电流大小问题

网友B:
我是这样理解的,同一电压等级,传输功率越大,电流就越大,线损就越大,压降也越大,只有减小输送距离才能达到相应的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理解的,同一电压等级,传输功率越大,电流就越大,线损就越大,压降也越大,只有减小输送距离才能达到相应的要求。
所以越大功率电压要升的越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理解的,同一电压等级,传输功率越大,电流就越大,线损就越大,压降也越大,只有减小输送距离才能达到相应的要求。
所以越大功率电压要升的越高

所以提倡直流输电

网友E:
因为电线有材料阻值,电线本身就是一个负载,线路越长负载越大,所以有压降。这就是为什么正常电压要高5%.也所以现在要研究超导。

楼主:
所以线路材料也应该加粗

网友F:
前几天还有个帖子是说电流的趋肤效应呢,应该和这个也有关系吧

网友G:
50hz的趋肤效应可以忽略不计吧?
感觉50hz的趋肤效应真的很小,没必要考虑。谁来推导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G:
50hz的趋肤效应可以忽略不计吧?
感觉50hz的趋肤效应真的很小,没必要考虑。谁来推导一下?

正是因为趋肤效应是交流输电最难解决的原因,才推广直流高压输电

不知老师们有没有注意到,交流高压输电大多是每相电线是分成4根的,中间用固定框固定,就是为了减小趋肤效应

网友H:
那为什么有的是用三相三线制传输有的却是用三相四线制传输?

网友G:
楼上跑题了,呵呵
三相三线制还是三相四线制传输,这个问题请看电工手册

网友G:
其实对于10楼的朋友想说一句:我们用的电缆多是绞制的,作用1是柔软,2是消除趋肤效应
不知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G:
50hz的趋肤效应可以忽略不计吧?
 感觉50hz的趋肤效应真的很小,没必要考虑。谁来推导一下?

正是因为趋肤效应是交流输电最难解决的原因,才推广直流高压输电

不知老师们有没有注意到,交流高压输电大多是每相电线是分成4根的,中间用固定框固定,就是为了减小趋肤效应

我见的是同相三根导线输电,四根的还没看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