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反馈 菜鸟提问

楼主(2008-12-13):
我想做停车场的试验报告。10个车位 用十个传感器,通电后十个传感器工作,假如两个车位空缺 怎样让他反馈回信号给plc!!谢谢      有哪个高手愿意留一些联系方式吗?我经常有问题要问                谢谢

网友A:
十个传感器的信号接到plc的输入点就可以了
传感器有信号,plc输入点就有信号
传感器没信号,plc输入点就没信号

网友B:
呵呵;对应的信号接到PLC上就行了;
一个信号对应PLC的一个输入点;

网友C:
不知你想要什么信号,就像2楼所说,传感器有信号,对应输入点的指示灯就会亮,传感器没信号,对应输入点的指示灯就不亮,要是再需要外部指示灯的话,可以让每个输入点启动相应的O口位。

网友D:
PLC加个模拟量的输入块就能解决
注意传感器给PLC的信号

网友E:
这需要你在程序中编写判断语句的,看是哪个输入口的地址没有信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