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定时计数的问题

楼主(2008-12-13):
请高手指点如下图中,为什么C2和C3的计数值不一样?谢谢了
在S7-300PLC试验过

网友A:
将Network4中的T2常闭触点更替为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就会一样了。
因为在S7-300,400的编程中,因为涉及到定时器的时基问题,不使用定时器自身的常闭触点进行复位,因此,需要通过中间触点进行复位。

楼主:
谢谢!换成中间继电器或上升沿检测指令都可以实现,但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单步操作,C2和T2前的触点会同时改变状态,而C3前的触点不会改变状态?
按我的理解,当定时时间到时,T2的位状态为1变成下次扫描的输入映像寄存器状态,这样一个周期内三个位触点应该同时改变状态啊?

网友B:
估计计时器的状态是立即更新有效的,不属于输入映像,不属于周期扫描线程(单独的计时程序,不会因扫描周期影响计时精度),不用等到下个周期.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
把c2和c3放到相邻的段(network)应该就一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