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问题

楼主(2008-12-13):
三菱FX1N64MR程式写不进去,提示信息为ROM为运行状态无法写入,因为设备的重要性也不敢把EEPROM拔除测试,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呵呵;
1、FX1N-64MR的型号是没有的;可能是FX1N-60MR或FX2N-64MR;
2、写入程序时,要把PLC上运行开关放到STOP位上;
3、如果加存储卡的话,EPROM是不能写入的,需要烧录;EEPROM的话都有个写保护开关,要放在OFF位上才能写入;

楼主:
谢谢,EEPROM的写保护开关是不是拔了才能看见!

网友B:
是FX-EEPROM-16吗?
在上面有个ON-OFF的开关的

网友B:
FX-EEPROM-4,有防止误写入的保护开关
可以通过PLC写入程序,可以把它达到OFF状态

楼主:
谢谢,我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