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3):
请问各位朋友,我一个丝杆螺距是20MM,伺服分辩率是2500pps/r 经过4频放大,我怎么计算成进给量MM/MIN单位呢?

网友A:
先要知道你给的脉冲频率是多少
频率再乘以电子齿轮比,再乘以60秒
这样就能算出一分钟有多少个脉冲,这个结果除以伺服转动一圈返回的信号
这样的结果就是一分钟伺服转动了多少圈
知道了一分钟转多少圈,那丝杆走的距离就知道了

网友B:
呵呵;就是几个乘除的运算;
进给量MM/MIN=脉冲频率x电子齿轮分子/电子齿轮分母/2500X60X20

网友C:
难度就是电子齿轮与频率一般刚入门的人不会算。电子齿轮和步进电机的细分一个道理。

网友D:
恐怕你还没有明白电子齿轮的作用,因为你说的参数里不包含电子齿轮
可以看看我原创的电子齿轮的计算的帖子了

网友D: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33&ID=168495

就是这个连接,不知道能不能连过去

我写的是根据三菱的,但这个问题应该是一样的,都是日系的伺服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