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3):
OMRON梯形图指令
载入–LD
数据区域:IR, SR, AR, HR, TC, LR, TR 各代表的意义.
请高人指教.

网友A:
没看手册?
的五章  5-1 存储区功能 中详细的介绍很清楚的阿
怎么指教,指教了也是把它再写下

网友B:
这些大佬们不知道是想学还是要做什么?如果想加点积分就去《无所不谈》。再出这样的贴建议删贴。

网友C:
这些指令编程手册上肯定有,建议楼主好好看看手册吧,除了这些你还能学到很多!

网友A:
也不要被我们上面说的话吓倒了
基础的东西应该好好看下手册,有具体的问题还是可以来问的

上面的问法应该没好好看手册

网友D:
不要在问这样的问题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