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3):
请坛里的高手给我讲一讲关于看门狗指令的意思,我对这个怎么也理解不了!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就是程序执行从0步到END的时间不能超过它
超过就会报警
如果实际的程序确实要超过,可以把它稍微调长些
这个可以防止一些程序出现问题时能发现。

简单的比方,你离家出门几天,可以跟家里说,这次出去大概要两天,就用3天做界限,超过3天还不回来,可能就会出问题了,家里可以去报警了

网友B:
二楼的比喻很好,但一般的比例不对,可能要5天的样子

网友C:
三菱的可以用WDT指令放在程序中间,防止扫描周期超过设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