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3):
各位大虾,最近给人家搞一台机器,遇到这样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机器工作状态如下:当机器人为停车时,红色指示灯常亮。当工件加工完毕后,红灯闪亮,机器自动停车,但仍可以在启动机器。现在想加部分硬件实现如下功能:当工件加工完毕机器自动停车后,不可以继续开车。除非闪亮信号解除,才可以开车。不知道如何做可以把信号灯的常亮和闪亮区分开来。

网友A:
有的信号灯接线比较多的,常亮和闪亮可以有不同的接线端子的

网友B:
常亮和闪亮也就是二种工作状态,我也常做一些这样的东西,可以省去一些硬件。比如报警声,长响、间隔响,间隔时间长短不同的响,每种都表示不同的报警状态了。
如果不明白可以打开程序看一下,很清楚的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C:
这样做行不行?

你也可以用PLC程序来控制

网友A:
通过PLC用程序也可以做到,而且只要一个输出点,接一个灯
当要长亮时,让这个输出点一直有信号就可以
如果要闪亮,PLC程序中用过振荡电路,比如定时器做到隔时间通段这个输出点

网友B:
差不多就这样了。当然要加上闪和不闪的条件,比如三菱在闪亮前面加M8013等。

网友D:
楼住好象说是要加硬件吧,
区分常亮和闪亮,只要加个时间继电器,接通的时间大于闪亮的间隔时间,

网友E:
^_^通过时间继电器做闪亮不太好吧,闪的频次高了继电器也受不了呀;

采用PLC程序做到是不错,最好是用晶体管输出的,要不继电器输出的也坏的快。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我表述的不明白。
那个红灯常亮和闪亮信号是机器本身就带的,我现在要做的就是通过区分常亮和闪亮来控制机器-当闪亮时不可以开车。常亮时可以。不用PLC,想降低成本。想用电子元件的。

网友F:
这样做就可以 了

只有灯常亮时 SJ1的信号才能由常开变常闭

SJI为时间继电器    时间设置成大于灯闪烁的频率  就可以

网友A:
那就把控制闪亮的那个信号控制个继电器线圈
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再去串到开车的电路中去
不闪亮的时候常闭点通可以工作
闪亮是常闭点断开,不可以工作

网友F:
呵呵~图一直没整上去

就是在灯上并联一个   时间继电器    时间设置成大与灯 时间设置成大于灯闪烁的频率  就可以
  然后  用时间继电器的开点做  允许动作的信号

网友B:
有一种双时间继电器,价格大约是45元,这样可以做成一个闪烁电路,然后在回路中加上其它状态转换就可以了。如果想用电子电路,这可能就要麻烦多了,用555定时器,然后装一个电位器来调整闪烁。价格差不多,用不着自己做。

网友G:
在原先常亮的输出线并上一个新的继电器的线圈,新的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串到原先闪亮的输出上

网友B:
555的电子实验

网友H:
用PLC很容易实现这个功能,不过成本很高!

网友I:
1 测量指示灯的工作电压
2在指示灯上并联一个时间继电器
3调整时间继电器的时间,让时间继电器在指示灯闪烁的时候吸和
4将时间继电器的常闭触点串联在启动按钮上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的帮助!
我考虑了17楼的意见。感觉也行不通。比方说,我将时间继电器设为信号灯闪烁时触点可以吸合;但同时,当我手动停车是,因为信号灯是常亮的,时间继电器也会动作,从而导致我无法开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