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3):
关于迟滞比较器的解释
迟滞比较器又可理解为加正反馈的单限比较器。
单限比较器,如果输入信号uin在门限值附近有微小的干扰,则输出电压就会产生相应的抖动(起伏)。在电路中引入正反馈可以克服这一缺点。

      图1a给出了一个迟滞比较器,人们所熟悉的“史密特”电路即是有迟滞的比较器。图1b为迟滞比较器的传输特性。

不难看出,当输出状态一旦转换后,只要在跳变电压值附近的干扰不超过δu之值,输出电压的值就将是稳定的。但随之而来的是分辨率降低。因为对迟滞比较器来说,它不能分辨差别小于δu的两个输入电压值。迟滞比较器加有正反馈可以加快比较器的响应速度,这是它的一个优点。除此之外,由于迟滞比较器加的正反馈很强,远比电路中的寄生耦合强得多,故迟滞比较器还可免除由于电路寄生耦合而产生的自激振荡。

迟滞比较器
迟滞比较器的输出vo与输入vi不成线性关系,输出电压的转换临界条件是
门限电压vp(同相输入端的电压)≈vn(反相输入端的电压)=vi(参考基准电压)
vp=vn=[(r1×vref)/(r1+r2)]+[(r2×vo)/(r1+r2)]     (公式-1)
根据输出电压vo的不同值(voh或vol)可以分别求出上门限电压vt+和下门限电压vt-分别为:
vt+={[1+(r1/r2)]×vref}-[(r1/r2)×vol]       (公式-2)
vt-={[1+(r1/r2)]×vref}-[(r1/r2)×voh]         (公式-3)
那麽门限宽度为:
δvt=(r1/r2)×(voh-vol)                    (公式-4)
已知    工作电压=12v
       基准电压vref=1v
       输入电压vi=1~5v
       r1=1000ω=1kω    r2=1000000ω=1mω
       反馈系数=r1/(r1+r2)=0.000999
       比较器输出电压voh=12v,  vol=0v
      而比较器的门限宽度/输出电压=反馈系数
    即反馈系数×输出电压=门限宽度
     0.000999×12=0.011988≈0.012v
根据(公式-2)vt+={[1+(r1/r2)]×vref}-[(r1/r2)×vol]
                ={[1+(1000/1000000)]×1}-[(1000/1000000)×0]
                =1.001-0
                =1.001(v)
根据(公式3)vt-={[1+(r1/r2)]×vref}-[(r1/r2)×voh]
                ={[1+(1000/1000000)]×1}-[(1000/1000000)×12]
                =1.001-0.012
                =0.989(v)
根据(公式-4)δvt=(r1/r2)×(voh-vol)
                 =(1000/1000000)×12
                 =0.012(v)
验证      vt+-vt- =1.001-0.989=0.012(v)
可以通过改变r2达到改变反馈系数来调节δvt的范围。
例如将r2改为10kω时,则
δvt=(r1/r2)×(voh-vol)
                 =(1000/10000)×12
                    =1.2(v)
例如将r2改为100kω时,则
δvt=(r1/r2)×(voh-vol)
                 =(1000/100000)×12
                    =0.12(v)

网友A:
谢谢信工抽时间来解答我的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A:
另外我想问的就是您的公式一我推倒了一下,好象是根据理想运放虚断的概念来推导的吧?是否只要是理想运放就能运用虚断的概念(是因为理想运放的输入电阻可看成无限大)?而虚短需要是深度负反馈条件下才成立?(摸电书上看的,概念不是很清楚)希望信老师能帮忙解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想问的就是您的公式一我推倒了一下,好象是根据理想运放虚断的概念来推导的吧?是否只要是理想运放就能运用虚断的概念(是因为理想运放的输入电阻可看成无限大)?而虚短需要是深度负反馈条件下才成立?(摸电书上看的,概念不是很清楚)希望信老师能帮忙解答下

只要是理想运放就能运用虚断的概念(是因为理想运放的输入电阻可看成无限大).

网友A:
虚断必须要是深度负反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断必须要是深度负反馈吧?
你的概念还是比较模糊。好好看看书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断必须要是深度负反馈吧?
你的概念还是比较模糊。好好看看书吧?

呵呵 不好意思啊,我是字打错了....应该是虚短(同相与反相端电压近似相同)是不是一定要深度负反馈才能成立啊?虚断(即运放输入端可看作无电流流入)是因为理想运放输入电阻无限大,这个我搞清楚了.....我想虚断和虚短的概念没搞错吧?
看来书是要好好看看了 谢谢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