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3):
    我这边有一个360脉冲/圈的编码器,连接到CPM2A的高数计数器上。A相接00,B相接01,Z相接02(不接也试过)。用差分相位输入模式,为什么转一圈计数变成6000左右了?虽然差分相位模式频率要乘以4,可是差的还是太多了。
     我又试着用递增模式,转第一圈1200左右,转第二圈就3600左右,转第三圈4800左右,很明显也有问题。
     希望高手速速解答,急!!!
     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因为是试验性质的,所以程序很简单,就一句,用PRV指令读取高速计数器当前值到DM0。
     我的QQ723648662,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A:
把接线方式,命令的写法传上来,还有是不是用了16进制

网友B:
CPM2A的高数计数器要确定脉冲是什么形式的
分A/B相  以及 方向加脉冲  等形式的

网友C:
应该是你的计数方式没有搞明白,帖个图上来先看看吧,不会差这么多的

楼主:
A相接00,B相接01,Z相接02
然后用的是差分相位输入

网友C:
我感觉你的Z想不要接线,再试试
一般Z相是确定零位的,你这里应该用不到的吧

网友D:
看一下设置这里是否正确;

楼主:
Z相没接我也试过,设置也是对的我看过

网友B:
昨天搞到现在了
为什么不把你的接线图和计数的这个是怎么编程的截个图上来呢
看图很直观的,容易找问题

楼主:
因为是实验性质的,所以程序很简单,只有一句就是PRV指令读取高数计数器的当前值
至于接线,反正几种模式我都试过,都有问题

楼主:
图上传了。

网友E:
你指令应用有错误。

楼主:
指令哪里错了?

楼主:
已经解决了。
原来要用十六进制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