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3):
大家好!我新学习的PLC现在刚找了一下PLC停车场的控制,没找到!现在我想问问会的人!停车场可以用控制指令做做么?
对待任何事情之前用心说句:我可以做到。然后长吸一口气慢慢呼出。用心去做,没有什么做不到。

网友A:
不明白你想怎么循环?说说你的思路好吗?

网友B:
PLC编程有多种思路,各人的想法也不一样,只要能达到要求就可以
在实现功能的基础上编写的程序越简单越好
你是要实现停车场什么功能,可以根据功能编写程序
在这可以把要求,以及你的思路方法说出来

网友C:
就是让plc一次读取每一个车位 看看是否有空 没有的话读下一个!!大家帮忙想想

网友B:
不需要一个个读的,可以一起读过来
每个车位就是对应一个信号,每个信号再对应plc的一个输入点
有车就有信号,这个信号就对应plc的那个输入点有输入
没车就是没信号,这个信号对应的plc的那个输入点就没输入

网友D:
好像这几天问这个的特别多,是不是又是什么作业啊

用PLC编程时,主要还是要明白你要控制什么

网友C:
呵呵   就是我门两个人在做这个 ,呵呵 有许多的问题!感谢大家了 !有车是传感器断开了呀,让他反馈一个信号?  有谁能留下联系方式吗? 我门一起讨论,我们是学生,做这个就是喜欢,不为挣钱的。

网友B:
你不要老是 反馈 这两个字
不要被这两个字影响了,怎么反馈,
不要考虑那么多,就是每个信号接到PLC的输入端,那么有没有信号就能马上反映到PLC来
什么反馈不反馈的,搞的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