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机的

楼主(2008-12-13):
有一种电动机是通过变频器调速的,它的铭牌上写的是5-50HZ是恒转矩,50-100是恒功率是什么意思啊
麻烦有知道的和我说一说,本人不胜感谢

网友A:
你说的是变频电机吧,YVF2或叫YVP的带个风机进行强制风冷的那种吧。

5~50赫兹它是恒转矩调速。能够输出足够的转矩进行驱动;打个比方3千瓦的电机输出转矩是10000牛

50赫兹以上是恒功率输出,50赫兹以上的转速超过了电机的设计转速,它的输出转矩就会低于10000牛,可能是5000牛。

^_^只是大个比方是10000牛,具体是多少我也不知道^_^希望楼下的砖不要拍死了。

网友B:
恒转矩比较好理解,就是说在5~50HZ区间变频时,输出的力是一样的,没有变化

恒功率是说功率一定,转速增加,那么转矩就降低

网友C:
变频器都是采取这种控制方式,工频以下恒转矩调速,工频以上恒功率调速,具体原理记不太清了,你看看电机调速方面的资料!

网友D:
工频以上恒功率调速。主要是因为电机的额定电压,变频器不可能输出电压比电机的额定电压还高p=ui(那些符号不会打,大体意思而已)。所以只能是恒功率调速

网友E:
这些参数说明电机的额定频率是50HZ;
允许使用的频率范围5~100HZ;
工频下电机是恒转矩的,当达到50HZ时已经达到电机的额定功率,所以频率再高的话功率不可能再增加了;
功率与转矩与转速的积是对应的,所以当达到100HZ,功率与50HZ还是一样的,但输出的转矩只有原来的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