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

楼主(2008-12-13):
大家好!我公司有一台6RA7013-6DV62-0的调速装置最近出现输出时有时无的现象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知是不是触发板不好!谢谢!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先用万用表电阻档检测一下电机及励磁线圈是否有问题,在检查调速装置的输出电压

网友B:
原因比较多,建议
1、你通过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指针式)监视输出,表针抖动情况如何.
2、通过pc和5RA70连接,通过drive monitor的TRACE(追踪)功能,查看输出电压的波形抖动情况.
3、不知道你的负载稳定性如何!
4、检查电机的励磁绕组和励磁绕组是否完好。
5、“输出时有时无”时,电机的运转速度在什么范围,相应的转速抖动是否较大?
6、检查速度反馈环节是否正常,特别要注意编码器的连接轴是否有紧固顶丝松动情况出现
7、查看有没有故障或告警信息出现,如有则对照故障或报警值对应排除
以上供参阅!有其他情况出现请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