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3):
我在西门子自动化与驱动网站的“找答案”里,看到一个问答比较搞笑:

-----------------------------------
提问者:螺丝掉进变频器有何影响?该如何解决啊?
装柜子的时候不小心有个螺丝掉进了MM430 75kw变频器!请问一下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变频器会有何影响?该如何解决?或检测?

一哥们儿这么回答:
还有人问这样的问题? 是巧问妙答吗?
答1: 把它取出来
答2:把整机卖掉,让人家通电,坏了就怪人家掉进去的,再给他换一下,收个变频器的钱再加维修费,赚翻了,能卖去法国或是小日本为佳,不要坑咱们自己人。
----------------------------------

哈哈,其实提问者就有些找乐,这种问题如果还问,真的脑子进水了。其实,取出螺丝的好办法是什么?把一个强磁铁也扔进去,就OK了。当然磁铁要拴着东西。

网友A:
其实掉东西进去难免的,自己就遇见过几次,比较郁闷的事情,特别是螺丝不见了,又不知道是不是掉里面。所以小心为好

网友B:
我见到的一个客户小线头可能掉进去了Q系列PLC里,也是不能确定
摇了半天没出来,他又不能打开,打开了如果再出了问题就不保修了
又不敢贸然通电
只能拿到我们这边来让维修的专人打开,打开了又没发现什么

网友C:
一般好一点的PLC与变频器新的时候,散热条上面都有帖纸的,就是防止安装时螺丝掉进去,安装后再撕掉好了

网友D:
我厂的直流控制器设计的进线端在最上面,还要用6mm的螺杆、螺帽固定在铝板上,每次换模块时都要拆的。所以掉了好几次。

网友E:
这种情况我们也遇到过,一次一颗螺帽掉进发电机里面差点酿成大祸。所以平时工作时要特别小心!

网友F:
安装时把散热口用胶带粘一下,真掉进去了就拿起来,摇啊摇呗

网友A:
有次抢修的时候也是越想快越出问题!
有次我们更换水厂电源刀开关,竟然两次把螺丝搞花丝,进不去,出不来!
全部用手模机搞去!
多用了几个小时!

网友G:
有一次发一台OMRON的PLC到外地,上面一个RS232口上的螺丝可能运输中振动掉到PLC内部了;
客户是外企的,不敢通电,又不知是什么掉在里面,只是晃起来有声音,最后又发回来;
一看是个小螺丝掉了,也没拆开,晃了几下就出来了,拧紧重新发给他们就好了;

网友H:
问题看起来有些好笑但是我们有不能不注意这些小问题
不能因为这些小问题影响设备啊!

网友I:
尽量用磁性螺丝刀拆卸,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偶曾经在通电的时候掉过一个螺钉,幸好没出现什么问题,但当时可吓死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