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3):
恳求大侠帮助:我有一台三菱 型号FX232MR PLC 只要一送电PROG.E红色指示灯一闪一闪。恳请帮助

楼主:
型号是FX2N-32MR

网友A:
先看下是不是程序问题
看能不能和电脑上的软件通讯成功
如能成功可以先读下错误代码
看下是什么错误

网友B:
应该没有什么故障,也许是电池原因,换电池了。

网友C:
一般是程序问题了,是不是里面没有程序

网友D:
编一条最简单的程序,如:LD M8000   OUT YO   END.传到PLC,看一下是否正常.还有可以先把PLC的设置全部恢复到出厂设置,以后根据需要再改.

网友E:
看一下BATT。V是不是也亮,亮说明电池没有了;
CPU灯闪是程序有问清,把程序清空就不会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