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一个小程序

楼主(2008-12-13):
我正在学习PLC,现在写了一个小程序,不知对否,请大家指点。
说明:如图,工件在传送带上步进式前进。工件在0号站接受PH1光电检查。从0号站移到4号站要经过4次步进。移到4号站时,判断移到此站的工件是好是坏。如果是废品,则要求电磁阀YV打开,使废品掉下来。当PH2检测到废品已掉下来后重新将电磁阀关闭。输入条件有以下几个:PH1光电检测,当工件合格时,数据为0,工件为废品时,数据为1;PH2光电检测,当数据为1表明废品已掉下来。LS为行程开关,凸轮每转一次LS接通一次,工件步进一步,S为外加复位按钮。输出点只有一个,电磁阀YV。

网友A:
X2为外部停止,程序中没看到
用这个移位指令思路是对的,但要注意用STTLP这个指令,脉冲型的
M8002下面并个X0有问题,会造成每次有信号时会把M140开始的几个存储的状态复位掉
总的来说思路是没问题的,程序结构也出来了,如果是初学的能做到这样是很不错了
楼主问题的描述也比较清楚,图示也很明白
其他有些问问题的人应该向你学习下

网友B:
M8002下面并个X0,会造成每次有信号时会把M140~147状态复位掉。所以m144一直是0

楼主:
不好意思,与M002并起来的应该是X2复位按钮。X0在移位指令里面。谢谢大家的关注。我会继续努力。

网友A:
有没有仿真过,不改成STTLP行吗?
你可以装仿真软件试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如果不改成SFTLP,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接近开关接通的时间要有好几个扫描周期,这样就移动了好几位了

网友C:
因为是自学,这个指令我以前还真没注意到过,共同学习了
看了这个帖,我也研究了一下

楼主:
是,应该要改的,只能用它的上升沿移位.这一点没注意,谢谢FUMZ78,lixiaobai.